ipod充电器要求

楼主(2008-06-18):
制作一套ipod充电器,电压设置到和电脑电压一样的5.2V,只是电流小一点,只有700mA。可是接入ipod 端子后却充不了电,没有充电显示。后与原装充电器比较,发现原装充电器输出的USB端子上,除电源的+5V外,还有一个2.0V和2.7V,怀疑是端子内设置了电阻分压,后来用两个10K电阻,和一个8.5K和15K把电压调整到了原装ipod充电器的相同电压之后,接入充电器,测试后发现此时充电有显示了,可是显示不正常,有充电的电池图标,可是右上角的指示却是一个小插头,(只有充满之后才回有这个“插头”符号的)不正常;正常情况下在电源未充满时应该是一个“闪电”的符号。
不知道是USB线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不知道哪位兄弟知道?
顺便说一下, 我的充电器是在iphone上充电做的实验。

网友A:
我想做一个IPOD的底坐,楼主有没有IPOD哪个接口的资料呀??

有的话发我一份,大家一起研究

网友B:
充电显示

IPOD充电中显示小插头符号是正常的,充满后显示屏目中间显示一大的电池符号.
只要将USB5V和D+2.7V D-2.0V给到IPOD就可以充电了,还可以用12V充:12V接11脚F/W PWR+ 地接16和30脚DGND.
iphone手机和IPOD插头是一样的.

楼主:
充电显示的回复

iphone 的充电显示方式比ipod有些不同,我了解到问题的实质了,其实是我的分压电阻没有设置到位,我把D+的2.7V 调制在了+2.8V。这个检测电压,迫使iphone的右上脚的充电指示状态显示异常。感谢高工赐教。

网友C:
ipod充电器要求 谢谢你

楼主兄台可以把你的输出那一块的电路分享一下吗??
我就是不能搞到分压,所以充电时没有显示
我的邮箱是mjtsgx@yahoo.com.cn
谢谢啊

楼主:
ipod充电分压资料

5楼兄弟,资料附上,需要可以帮上你。

楼主(2008-09-16):
ipod接口定义

   接口排列方式为:1.2.3.4.5.6.7.8.9...........29.30内部焊接点排列为:1 3 5 7 9 11 13 15 17 19 21 23 25 27 29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接口定义为:
1    Ground (-)     地    *
2    Line Out - Common Ground (-)    线路输出 地*
3    Line Out - R (+)     R声道线路输出
4    Line Out - L (+)      L声道线路输出
5    Line In - R (+)        R声道线路输入
6    Line In - L (+)        L声道线路输入
78    Video Out - Composite Video (for ipod colour when slideshow activated)       复合视频输出 (只有彩屏的ipod有效)******
91011 Serial GND      RS-232串口 地
12 Serial TxD       RS-232串口 TxD
13 Serial RxD       RS-232串口 RxD
1415 Ground (-)       地    **  16 USB GND (-)        USB电源负极 **
1718 3.3V Power (+)     3.3V电源正极
19 Firewire Power 12 VDC (+)     1394火线12V电源 正极 ***20 Firewire Power 12 VDC (+)      1394火线12V电源 正极***
21 Accessory Indicator
22 FireWire Data TPA (-)        1394火线数据 TPA(-)
23 USB Power 5 VDC (+)      USB 5V 电源 正极
24 FireWire Data TPA (+)       1394火线数据 TPA(+)
25 USB Data (-)                      USB 数据(-)
26 FireWire Data TPB (-)          1394火线数据 TPA(-)
27 USB Data (+)                     USB 数据(+)
28 FireWire Data TPB (+)        1394火线数据 TPB(+)
29 FireWire Ground (-)           1394火线12V电源 负极*****
30 FireWire Ground (-)           1394火线12V电源 负极*****
特殊定义:* 1,2 与电路板连接** 15,16 与电路板连接*** 19,20 与电路板连接**** 21     通过一个电阻连接到地。    不同的阻抗表明不同的辅助部件被连接。
已知的resistances/functions (欧姆) 1k0 - iPod 基座 10k - 照相机适配器           500k - RS-232通信           1M0 - Belkin 自动适配器, iPod 自动地关闭了当力量分开了***** 29,30 与电路板连接****** 全部连接在公共地

网上转载,仅供参考!

网友D:
我有老版本的APPLE给的协议文件

不过全是英文的,呵呵,文档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