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确定分流电阻的大小

楼主(2008-06-19):
输出的电压为1~15V
电流最大1A
我要通过分流电阻来测得电流的大小,怎样设定分流电阻的大小才比较合理?
谢谢了哈!!

网友A:
LZ阿,俺咋觉得你给的条件有点怪哩

你要测电压还是电流阿,输出电压1~15V?

楼主:
测电流啊

我是通过测分流电阻的电压来测得电流的啊
我得到的是1~15的电压
但还想测加负载是的电流

网友A:
LZ幽默阿,那你直接串个已知的电阻测电阻两端电压即可阿

楼主:
就是啊

就是串个已知的电阻啊。但这个电阻要很小才不会影响负载的电压啊!还要保证有大电流,我知道要用猛铜分流电阻但值确定为多少才算合理我不是很清楚

网友A:
LZ,那你接个运放可否?

确定运放的放大倍数,用欧姆定律确定取样电阻。经过运放放大后取样电阻可以用的很小。你说是不?

楼主:
肯定要啊

肯定要接个运放
那个电阻在0.01应该可以吧?

网友A:
试验,试验出真知,嘿嘿

网友B:
这个电阻一般不称分流电阻

就是这个名称把大家弄糊涂了。

这个电阻可以用多大,取决于接入电阻后允许产生多大误差。

网友C:
楼主已经交待清楚:“我要通过分流电阻来测得电流的大小

这个电阻通常是越小越好,以减小它的功耗。

但有时也想办法让它大一些,因为小电阻意味着信号也小,噪声影响也增大,----至此可以得出大致的答案:

让放大器有适当放大倍数,让信号大小充分利用这个放大倍数,让信号受到噪声的影响小。

网友D:
那个叫采样电阻吧

或者叫电流采样电阻,一般都是毫欧级的,
偶们这里测15A电流,用的3毫欧1W的。

楼主:
各位大哥谢了哈

原来那叫采样电阻啊!
我估计大小为10毫欧,电流为1.5安,纹波要求10毫伏。
我还不知道怎么买的到这个电阻丝啊。
我在成都,去了城隍庙,但别人都不知得到啊.
有哪位成都的大哥说说在哪里可以买的到??、、
万分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