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关于高频的基础问题

楼主(2008-06-24):
来自 2楼

网友A:
呵呵,高频

一般说高频,指的是频率较高的电路(RF等),一般指模拟信号,对数字信号一般说高速。数字信号的最高频率分量取决于其“沿”的陡峭程度,拥有低速但是陡峭的沿的信号同样含有高频分量。

来自 3楼

网友B:
简单理解

高频是个相对的概念,10HZ和100K相比,后者是高频,100K与100M比,100M是高频。
高频与高速是两个不同概念,高频可以理解为模拟中的概念,而高速则是相对于数字电路的;从频谱域来看:
高频指的频谱单一(或集中);高速就不是了,一个高速信号,如1M的的方波脉冲,则含有的频谱分量很多,愈是边沿陡峭,它的高频分量部分占的比例越大;即使是一个1HZ的方波,如果它的边沿很陡峭,那么,它也含有非常高的频率分量。
如果对信号的时域和频域不是太理解。可以看看信号与系统方面的书籍。

楼主:
谢谢 !

 NE5532是高手的 !

网友C:
从电路结构上看高频电路

大家可能见过老式黑白电视机里的高频头。
这种高频头分为两个:VHF波段和UHF波段。
VHF波段的频率范围是48.5MHz~254.25MHz(1~12频道);
UHF波段的频率范围是470MHz~958MHz(13~68频道)。
这两个高频头的内部结构是很不相同的。
VHF高频头的工作频率较低,其中的电感、电容等器件基本上都是集总参数的(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电感器、电容器)。UHF波段的高频头由于工作频率很高,因此内部采用分布参数的器件比较多(这些分布电感、分布电容等分布器件就我们平常来看有的就是一根导线而已)。

网友C:
嘿嘿,俺有两个藏货,发上去给大家欣赏一下吧,哈哈

老式黑白电视里的高频头现在并不多见的哦(已经淘汰了),哈哈。
在过二十年它就是个古董了,就值钱的了,哈哈.....

网友C:
VHF高频头01

这是一个较整体的图。嘿嘿,该高频头已被俺拆解(虽然俺一次也没用过阿)哈哈.....

网友C:
VHF高频头02

这个象滚筒一样的咚咚就是VHF高频头里的核心部件—滚筒式波段转换开关。这里面有很多电感线圈(集总参数的),每旋转一下滚筒就转换一个波段。实际上是切换不同的电感线圈以改变振荡器的频率。

网友D:
哈哈,这种收藏偶以前有很多啊

还有十几公分长宽的电调高频头:-)

网友C:
VHF高频头03

这个图是上述滚筒波段开关的一个特写。大家可以看到里面的线圈吧(还有一个瓷片电容哩),那些发白的是镀银弹片触点。哈哈.....

网友C:
xwj老兄说的那么长的电调谐的俺没见过,惭愧,嘿嘿

网友E:
wb61850 的存货还真不少

网友C:
嘿嘿,awey老兄,这可是俺十余年的存货阿.....

扔了可惜,现在还能派上点用场。也算是它做了点贡献

网友C:
UHF01

这是一个UHF高频头。
大家可以看出,它是由几个谐振腔构成的。集中参数的电感器在这里已经很少见,取而代之的是分布参数的电感了。
这种高频头的调谐是通过改变同轴电容器的电容量实现的。

网友C:
UHF02

这个图片是谐振腔的特写,嘿嘿。大家觉得是不是很简洁阿,的确如此。不过要想设计好一个微波电路可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哦。俺当然是没有那个水平的了,哈哈。
据说,设计中国第一个UHF高频头的工程师们硬是用锉刀修整了几天才把一个电感器搞定。俺实在是佩服!
向老一代电子工程师致敬!
哈哈.....

网友E:
我几箱的存货全当垃圾丢掉了

网友C:
仍了也罢,省得放在家里占地方不是,嘿嘿

网友F:
wb61850的藏货真多啊!

网友G:
不错不错

高频的东西还没搞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