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频器

楼主(2008-06-25):
请问:
   前一段时间拿到一个元件:CD4017,是一个十进制计数器,还能做分频器使用.
请问谁能告诉我"分频"的确切含义和用途?

                                             谢谢

网友A:
从频率f得到频率f/n,其中n为整数

楼主:
感谢

谢谢2楼,我就是老也总结不出来这句话.

网友B:
要做一个分频器是不是要根据喇叭?

  要做一个分频器是不是要根据喇叭? 有一搞不懂就是功放输出的歌不是每一个机子都是一样的频率吗,那所要的分频器的电阻 电容 电感不是一样吗?谢谢指点。

网友C:
晕,

4楼说的 彼分频器 非 此分频器

网友D:
4017?

数字电路书里面有,具体怎么接没去记住自己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