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的基础知识{z}

楼主(2008-06-19):
一、电阻的型号命名方法:

国产电阻器的型号由四部分组成(不适用敏感电阻)
第一部分:主称 ,用字母表示,表示产品的名字。如R表示电阻,W表示电位器。
第二部分:材料 ,用字母表示,表示电阻体用什么材料组成,T-碳膜、H-合成碳膜、S-有机实心、N-四轴飞行器实心、J-金属膜、Y-氮化膜、C-沉积膜、I-玻璃釉膜、X-线绕。
第三部分:分类,一般用数字表示,个别类型用字母表示,表示产品属于什么类型。1-普通、2-普通、3-超高频 、4-高阻、5-高温、6-精密、7-精密、8-高压、9-特殊、G-高功率、T-可调。
第四部分:序号,用数字表示,表示同类产品中不同品种,以区分产品的外型尺寸和性能指标等

例如:R T 1 1 型普通碳膜电阻

二、电阻器的分类

1、线绕电阻器:通用线绕电阻器、精密线绕电阻器、大功率线绕电阻器、高频线绕电阻器。
2、薄膜电阻器:碳膜电阻器、合成碳膜电阻器、金属膜电阻器、金属氧化膜电阻器、化学沉积膜电阻器、玻璃釉膜电阻器、金属氮化膜电阻器。
3、实心电阻器:四轴飞行器合成实心碳质电阻器、有机合成实心碳质电阻器。
4、敏感电阻器:压敏电阻器、热敏电阻器、光敏电阻器、力敏电阻器、气敏电阻器、湿敏电阻器。

三、主要特性参数

1、标称阻值:电阻器上面所标示的阻值。
2、允许误差:标称阻值与实际阻值的差值跟标称阻值之比的百分数称阻值偏差,它表示电阻器的精度。
允许误差与精度等级对应关系如下:±0.5%-0.05、±1%-0.1(或00)、±2%-0.2(或0)、±5%-Ⅰ级、±10%-Ⅱ级、±20%-Ⅲ级
3、额定功率:在正常的大气压力90-106.6KPa及环境温度为-55℃~+70℃的条件下,电阻器长期工作所允许耗散的最大功率。 <BR>    线绕电阻器额定功率系列为(W):1/20、1/8、1/4、1/2、1、2、4、8、10、16、25、40、50、75、100、150、250、500<BR>    非线绕电阻器额定功率系列为(W):1/20、1/8、1/4、1/2、1、2、5、10、25、50、100
4、额定电压:由阻值和额定功率换算出的电压。
5、最高工作电压:允许的最大连续工作电压。在低气压工作时,最高工作电压较低。
6、温度系数:温度每变化1℃所引起的电阻值的相对变化。温度系数越小,电阻的稳定性越好。阻值随温度升高而增大的为正温度系数,反之为负温度系数。
7、老化系数:电阻器在额定功率长期负荷下,阻值相对变化的百分数,它是表示电阻器寿命长短的参数。
8、电压系数:在规定的电压范围内,电压每变化1伏,电阻器的相对变化量。
9、噪声:产生于电阻器中的一种不规则的电压起伏,包括热噪声和电流噪声两部分,热噪声是由于导体内部不规则的电子自由运动,使导体任意两点的电压不规则变化。

在电脑主板上,绝大部分是使用贴片电阻,在电源盒中,用贴片电阻就比较少了,一般用金属膜电阻、组绕电阻和水泥电阻。

电阻阻值有直接编号和色环法,直接编号我不说你也知道,下面主要介绍色环电阻的识别
目前,电子产品广泛采用色环电阻,其优点是在装配、调试和修理过程中,不用拨动元件,即可在任意角度看清色环,读出阻值,使用方便。一个电阻色环由4部分组成[不包括精密电阻]
四个色环的其中第一、二环分别代表阻值的前两位数;第三环代表倍率;第四环代表误差。
下面介绍掌握此方法的几个要点:
(1)熟记第一、二环每种颜色所代表的数。可这样**:
棕=1
红=2,
橙=3,
黄=4,
绿=5,
蓝=6,
紫=7,
灰=8,
白=9,
黑=0。
此乃基本功,多复诵,一定要记住!!!!!!!
记准记牢第三环颜色所代表的 阻值范围,这一点是关键。具体做法是:
金色:几点几 Ω
黑色:几十几 Ω
棕色:几百几 Ω
红色:几点几 kΩ
橙色:几十几 kΩ
黄色:几百几 kΩ
绿色:几点几 MΩ
蓝色:几十几 MΩ
从数量级来看,在体上可把它们划分为三个大的等级,即:金、黑、棕色是欧姆级的;红是千欧级橙"、黄色是十千欧级的;绿是兆欧级、蓝色则是十兆欧级的。这样划分一下是为了便于**。
(3)当第二环是黑色时,第三环颜色所代表的则是整数,即几,几十,几百 kΩ等,这是读数时的特殊情况,要注意。例如第三环是红色,则其阻值即是整几kΩ的。
(4)记住第四环颜色所代表的误差,即:金色为5%;银色为10%;无色为20%。
下面举例说明:
例1当四个色环依次是黄、橙、红、金色时,因第三环为红色、阻值范围是几点几kΩ
的,按照黄、橙两色分别代表的数"4"和"3"代入,,则其读数为4.3kΩ。第环是金色表示误差为5%。
例2当四个色环依次是棕、黑、橙、金色时,因第三环为橙色,第二环又是黑色,阻值应是整几十kΩ的,按棕色代表的数"1"代入,读数为10 kΩ。第四环是金色,其误差为5%。

大功率电阻

金属膜电阻

线绕电阻,无感性电感电阻

水泥型绕线电阻

贴片电阻

网友A:
这就是贴片电阻(图片)

网友A:
贴片电阻属于无引脚类型

此类电阻的体积小、分布电感及分布电容小,缺点是功率小。

网友A:
俺发的图片都是俺家的藏货哦(绝版的哦)

网友A:
分流电阻

这种电阻主要用于测量大电流时的分流。此类电阻精度高,热稳定性好(是用温度系数很小的合金材料做的)但体积较大。

网友A:
这是一个功率为10W的线绕电阻

这个有些年头了,嘿嘿
线绕电阻的稳定性好,功率大。但分布电容及分布电感较大,不适用于高频的场合。

网友A:
有的同志可能觉得电阻无所谓,其实这里面学问可多

请大家说说电阻是什么?

网友A:
碳膜色环电阻

这是四分之一瓦的碳膜电阻器

网友A:
金属膜电阻

这是二分之一瓦的金属膜电阻

网友A:
这是古董级的碳质实心电阻,1955年出品

碳质实心电阻是用碳粉压制而成的电阻。由于稳定性差、精度低及噪声大现已很少使用。
没有历史就没有未来。电阻器的发展史是电子工业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网友A:
取样电阻

这是一个电流取样电阻。乍一看还以为是一个电感器呢,嘿嘿。它是用温度系数很小的合金材料制作的。
显然这种电阻是不能应用于高频的场合的。因为在高频时它就是一个电感器了。哈哈.....

网友B:
问一个低级的问题,电阻的色环从哪头数起?

网友A:
14楼的问题问的好:俺有时还搞不清哩,嘿嘿

网友C:
从非金、银的那头读起

金、银是表误差的,不代表具体的有效数值。

网友A:
感谢PowerAnts大侠。俺谈一下五色环电阻从那头读吧

大家请看图片:
这是几个五色环的电阻,它们的阻值是相同的。
五色环电阻的最后一环是棕色,表示误差为正、负百分之一。
这几个电阻的阻值为750K欧。
从左至右依次为紫色环(表示数字7)、绿色环(表示数字5)、黑色环(表示数字0)、橙色环(表示倍乘数1000),最后一环是棕色环(表示误差为百分之一)。
那么应该从那头开始读呢?
俺通过观察发现:误差环(最后一环)和它相邻的环之间的间距较大;而其它环之间的间距较小。也就是说,可以通过环间距来判断那个环是表示误差的环。明确了误差环以后,就知道应该从那头读数了。

网友D:
有时可以两头都试试,看哪个结果合理~~~

网友A:
00说的很好,得却如此,嘿嘿

必要的时候可以测量一下

网友A:
电阻器的基本性质1——通电流后发热

这是电阻类器件与其它器件本质不同之处。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电路中的基本器件:电阻、电容、电感,它们各自代表的能量是不同的。
电阻在通电以后,会把电能(电势能)转化为热能(属于辐射能)。或者说电阻是在消耗“实功率”。这是相对于电容和电感器件而言的。

网友A:
电阻器的基本性质2——分布参数

一个实际的电阻器总是存在一定的分布参数的,如分布电感、分布电容。这些分布参数在直流或低频时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在高频它们的影响就越发显著,不能忽略不计了。所以它的高频等效电路也就和直流或低频时不同。

网友A:
俺将用等效电路及频率响应来说明这一点

网友A:
这是一个用来测量频率特性的电路

在这个电路中,电阻R1和R2被认为是理想的(没有考虑分布参数)。

网友A:
这是上述理想电阻网络的幅频特性曲线

纵坐标为电压标尺(V),横坐标为对数频率标尺。
这个理想的电阻网络的幅频特性是一条不随信号频率变化的直线。

网友:
热敏(NTC,PTC),光敏,磁敏,湿敏……电阻

网友A:
这是一个考虑了R1分布参数的测试电路图

其中L1为等效分布电感,C1为等效分布电容。
等效电感值及等效电容值仅是示意,实际值要根据所使用的具体电阻确定。

网友A:
这就是上述考虑了电阻R1的分布参数后的幅频特性了

如图可见,它的幅频特性在高频段发生了转折,是与理想的情况不同的。

网友A:
在给一个电压传输特性(幅频特性)高频段的特写

网友A:
由此可见,器件的分布参数的影响在高频时是不能忽略的

祝大家愉快,嘿嘿

网友E:
我来补充一下

常用的电阻器上往往用字母表示误差。用字母表示:D——005级——±0.5%;F——01级——±1%;G——02级——±2%;J——I级——±5%;K——II级——±10%;M——III级——±20%。
如110KJ表示阻值是110K误差为±5%。

网友A:
26楼兄弟真是“踏雪无痕”啊,嘿嘿。你说的是特种电阻

此类特殊电阻种类繁多,功能各异,不胜枚举啊。
俺觉得这类电阻倒是有些像传感器啊,大家说呢?

网友F:
28楼的图

最好把频率再调宽点,可以看到并联谐振点吧

网友G:
LZ太强悍了!!!辛苦了!!!

我曾用锰铜丝做过取样电阻。

网友H:
RE

确实是好贴!力顶!

网友I:
那怎么分功率多大的呢?是从出厂就分开了的?

网友J:
现在的电阻不好分头了,老式的4色环一看就知道哪个是头

网友K:
请做高压电阻的讲讲高压电阻的特点与选型

网友A:
to 33楼

有没有谐振峰与并联谐振电路的Q值有关。这个电路的Q值很低,因此没有谐振峰。
并且,并联谐振电路呈现高阻抗,在这个电路中输出信号应该对应的是一个“谷值”而非峰值。
所以,对于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谐振电路的“Q”值是指回路的特性阻抗与回路电阻的比值。

网友A:
to 37楼

一点小经验:根据电阻的个头大小来判断电阻功率的大小,一般电阻的个头越大其功率也就越大。
常用的电阻的功率一般为:1/12W,1/8W,1/4W,1/2W,1W,2W等等。

网友F:
受教了。仔细看了下,纵坐标是增益- -!,但是楼主说的特性阻抗与电阻的比值是针对串联谐振的吧

网友L:
不懂

是图片的问题吗。。我怎么看最后一环的与相邻的间距和第一环和低二环的间距差不多啊~

网友:
大学做物理电路实验

每一小组去领几个电阻,老师生怕给他烫坏了,在旁边一个劲唠叨,实验结束后还必须交上去,现在想来俺母校的实验室好穷的

网友A:
to 古道122

你好,首先俺声明俺不是楼主,嘿嘿。
其次,俺们共同学习,谈不上谁求教谁。
在此,俺想就并联谐振电路的Q值问题谈一下俺的一点看法,还请大家多指教。
特性阻抗无论对串联谐振电路还是并联谐振电路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参数。
请看如下公式:
请注意:当回路的Q值>>1时回路在谐振频率上是呈现高电阻的,并且电阻值是与Q的平方成正比的。

网友A:
这是俺把27楼电路的电阻R1改变为31.6欧姆后的传输特性

由于把电阻变小了很多,因此并联谐振电路的特性就明显了。输出电压随信号频率的变化出现了明显的谷值。

网友A:
to 43楼

俺在发一张近照,嘿嘿。
看起来是有点困难,不过还是有差别的。
最右边的是误差环(棕色)。
真应该建议厂家把标记搞的清楚些,哈哈.....

网友M:
随便谈谈

    我和电阻有三年的亲密接处了,这里有光敏电阻,热敏电阻,普通电阻。
刚开始接处的时候,色环还记不下。就先背。黑、棕、、、白。现在对
于一堆中,随便分出。记下了色环。接下来还要记住,普通电阻值以K
为标准1K、1.1K、1.2K、、、、9.1K、10K,都是倍数关系。特殊的电
阻值,可以自己叫厂家定做。记住了这些,就不大可能会看错一个电阻
值了,你不会读出9.2K来。

网友A:
嘿嘿,发个热敏电阻给大家看看

这种热敏电阻是老式的了。现在用的大多都是小型化的。

网友A:
在发个光敏电阻,俺拍的哦,哈哈.....

这种东东的电阻值与光有关

网友F:
47楼的增益

算了一下,图形中的增益大概是0.25倍吧,在100M这个谐振点的输出降到了输入的0.25倍。
47楼中的关于并联谐振的说明,个人感觉不太认同,谐振是电抗上的能量/电阻上消耗的能量,对于并联谐振,应该是Q=R/p,其中p为特性阻抗。而串联谐振才是Q=p/R
对于你28楼中的图,低频时由于电感和电容的影响比较小,所以输出是0.5倍,而到了高频段,电感和电容的影响较大了。同样的,28楼图中的波形在100MHz处的放大倍数为0.9倍左右。

网友F:
补充一点

对于47楼中说到的r=Q2*R中的R,应该是串联谐振中的电阻R

网友N:
六环电阻怎么读??

网友A:
七环电阻怎么读?

网友O:
读电阻

人家问的怎么读电阻,你们讲出了 ,什么叫可以从两头比较,还有说用测的,用测的还读毛啊。

网友P:
这个还是比较基础哦

网友A:
怎样读色环电阻

首先搞清楚误差环在那头;
其次明确每个颜色的环代表的含义;
以五色环电阻为例:
第1、2、3环代表数字(用不同的颜色区分);第4环代表倍乘数(也是用不同的颜色区分);第五环代表误差(也是用不同的颜色区分)。具体的读法是,用读出的1、2、3环的数字乘以倍乘数即为电阻的阻值。

数字环颜色的含义:

棕色:代表数字1;
红色:代表数字2;
橙色:代表数字3;
黄色:代表数字4;
绿色:代表数字5;
蓝色:代表数字6;
紫色:代表数字7;
灰色:代表数字8;
白色:代表数字9。

倍乘环颜色的含义:
银色:代表乘以0.01;
金色:代表乘以0.1;
黑色:代表乘以1;
棕色:代表乘以10;
红色:代表乘以100;
橙色:代表乘以1000;
黄色:代表乘以10000;
绿色:代表乘以100000;
蓝色:代表乘以1000000。

误差环颜色的含义
对于四色环电阻:
金色:代表误差为正负5%;
银色:代表误差为正负10%
对于五色环电阻:
棕色:代表误差为正负1%

例如,四色环电阻的颜色分别为:棕、黄、绿、黄。则其电阻值为:
14*10000=140000=140K欧,误差为正负5%
又如,五色环电阻的颜色分别为:紫、绿、黑、橙、棕。则其电阻值为:
750*1000=750000=750K欧。误差为正负1%

如有错误,请批评、指正。

网友A:
更正:LS例子中四色环电阻的颜色为棕、黄、黄、金

网友Q:
54楼的光敏电阻在光照下有电流吧?

这个不懂,能否介绍一下?
曾经直接连接电流表,电流会随着光照强度增大而增加!

这个问题不是太明白,本省的效应吗?
我当时以为是光电池呢!

谢谢wb61850

网友A:
to 65楼

你好,不客气!祝人为乐,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吗,哈哈.....
对你提出的问题,俺是这样认为的:
通过对图片中的光敏电阻做的实验中并未发现光激发电流的现象。它只是一个光敏电阻。暗阻大约在兆欧级以上;在一般的灯泡下(25W)下其光阻在千欧的量级。
可能是你用的光敏电阻有问题吧?
如果在光照下有电流激发出来(或者说在光照下激发出电动势),那不就成了“光电池”了吗?
光敏电阻是不应该有光电池效应的。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嘿嘿

网友Q:
奇怪,我应该没记错吧!

记得当时还演示给老爸看,用的模拟表,光照时指针右偏,不可能是电阻档啊!
我是从光控开关上拆下来的,样子就是这样的,后来同学也说那是光敏电阻,我跟他争说是光电池,所以一直很纳闷!

谢谢wb61850,有的话出去买一个再看看,奇怪!

网友R:
谁知道电阻怎么生产的?需要校准么?

生产怎么保证精度的啊?

俺对于紫色和红色分不出来,所以俺电阻一直读的不好,在学校里都是再量一遍,出来后一直用贴片的。
看OO说从两头读一下,才知道原来很多人都是两头读一下的,呵呵。

量一遍最准。有的时候厂家有混料的就亏大了。

102的电阻和1001的都是1K的,我想从这个来看6位的应该也是一个道理,只是精度高了吧?还是多了个精度位?

网友S:
也忒基础点了吧,没论述其进阶知识,幅频特性等

网友A:
LS说的的确如此

最好论述一下光敏电阻的光谱特性,还有光敏电阻的温度特性....等等。
嘿嘿.....哈哈

网友T:
关于电阻

偶认为电阻还是仪测量为主,读色环为辅。

网友U:
知识无边啊

今天有学习到了好多新知识

网友V:
學習ing

路過,踩一下......

网友W:
明白电阻了

明白电阻了。。

网友X:
回14楼

  第一环靠端头比较近 最后一环靠末端远

网友Y(2011-11-20):
温故而知新。

网友:
一般我都不折磨我的眼睛  直接测 手头没表才读~~

网友Z:
各种电阻  好些都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