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慎用机械触点开关

楼主(2008-06-01):
机械触点开关存在固有的缺陷,如氧化、打火等。是导致设备故障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潜在的不安全因素)。
俺建议淘汰这种机械触点开关,改用电子开关比较可靠。

网友A:
呵呵,不错!

不过楼主先得把鼠标扯下来丢掉,因为里面至少有2个机械开关。

楼主:
嘿嘿,LS如果那样的话,那俺就没有办法用PC了

虽然俺有触摸屏,但是俺觉得那个东东不好用

网友B:
改造鼠标,变机械触点为电子的

楼主:
要改造的东西,首先是思想观念

网友A:
别说你是卖传感器的哈。

要打广告就发出来吧。其实到了光鼠时代,最容易坏的也就是那两个开关了。鼠标其实可以用一些现代化的传感器来做,如果用加速度计,说不定还可以拿来打游戏用呢。

楼主:
哈哈,俺不是卖东东的阿,俺对钱无兴趣

发明创造就在身边。不要不在乎一些小问题,在一定条件下,小问题可能变成大问题。

楼主:
扩展一下:机械类触点开关包括所有插接件类

网友C:
嗯,要全面淘汰鼠标键盘,改成脑电波输入

因为它们用的都是机械开关,太落后了....

网友D:
可用电容开关

键盘上已经普及,鼠标应该也可以

除了消除电触点,还应杜绝磨擦可能引起的静电及火花

网友B:
那麻烦大了,要统统的去掉家里的插座,开关

灯的接口,空气保护开关,变压器接头等一切东西,
最后,只能回归原始社会了

网友B:
机械触点缺点确实很多

但也分应用场合,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电子开关,机械开关有着触点电阻小,电容量大的优点,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E:
11楼的说法很有意思啊!

大家是不是都去准备一根棍子绳子和一快石头?

网友F(2008-07-17):
发电厂的sf6或真空开关也得换...

网友G:
不要因为你坏了个继电器就在这讨论机械与电子哪个好

给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击剑比赛中用来计时的表,看起来只是放大的电子表,走进了才知道那是机械的,当时就想老外真笨,这东西用数码管显示多简单??可真到了比赛环境中你就会发现,潮湿、高温环境下机械远比电子可靠

网友H:
RE

在不同的场合,机械触点开关和电子开关各有优缺点啊。

网友I:
晕,以为讨论什么呢

机械触点只要按要求使用就不会有问题
鼠标还有手感的问题呢,机械触点手感好
我买手机时就想找那种橡胶的,可惜现在几乎全是机械按键了。

至于打火的问题,那要看工作环境吧,好像弹药库压根就没有照明,全靠手电筒

网友J:
LS进过弹药库?

好像弹药库压根就没有照明,全靠手电筒?
兄弟连弹药库都进去过?

网友K:
...

貌似很多高级轿车的转向灯控制还是机械的,一转就有哒哒的声音。你想想他为什么不用电子开关??

网友L:
手感,手感很重要

楼主:
看来大家对开关还是很感兴趣的啊

楼主:
那么大家就讨论一下“开关模型”和“开关参数”好吗

楼主:
前几天俺吧鼠标的左右边的轻触开关互换了位置,哈哈

大家应该知道为啥这样做吧。嘿嘿

网友M:
偶现不用机械类触点开关了

之前使用机械类触点开关作电机行程限位,现改用电子式限位的了.

网友N:
我想里了解,谢谢

我想里了解,谢谢

网友I:
“前几天俺吧鼠标的左右边的轻触开关互换了位置”

哈哈,名牌鼠标不存在这个问题,寿命N长!
我发现双飞燕用的按键相当好,一直都用双飞燕的,我03年买电脑时送的双飞燕机械鼠标到现在还用!以前打红警时狂点啊!

他用的按键弹性大,声音脆,手感好!
不知哪位知道他用的什么牌子的按键?感觉罗技的按键都要逊于他!
公司电脑就坏过两个个罗技,都是按键彻底疲劳没弹性了!

网友I:
再回:俺怎么可能进过弹药库!

但是,很多细节问题你可以从新闻报道的照片、视频或者文字中发现的啊!
呵呵!

楼主:
俺的几点切身体会:

1.俺用的光电鼠标是某知名品牌货,用了一年左右,左边的轻触开关就疲软了。不得已,将左右开关互换,以沿其寿命。嘿嘿.....
2.某知名国际企业生产的中档模拟示波器(1985年出厂),15年以后报废。其主要原因是其中大量的机械触点类开关器件严重氧化,导致接触不良。而其中的晶体管和集成电路以及其它元部件的寿命远未到期限。因此,机械触点类开关器件是缩短其寿命的致命原因。
3.某国内知名收音机厂家生产的高档数调/模拟收音机,三年后,一个机械触点波段转换开关接触不良,造成整机工作失常。后买不到相关的配件,旋即报废。

网友A:
Microchip现在也开始做触摸按钮控制芯片了。

不过鼠标,偶还是喜欢按下去有声音的。

网友I:
呵,怎那么多“某名牌”!!!

一年就坏了几乎肯定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