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D4014

楼主(2008-07-04):
用CD4014和普通口做并入串出,当并口数为0XFF时,读到的数是0XFE?
差1?CD4014最高位变化 (0/1),读入不会跟着变。其它位变化,读
入数会变?  求助!

网友A:
时序错了

曾经用166也碰过此情况,认真调试程序吧!

网友B:
应该是多了一个移位脉冲

正好把最高位移出,低位补零,你试一下其他的数据验证一下,看是不是移了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