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7219是否可以通过三线和C8051F005相连?

楼主(2008-07-04):
在MAX7219.pdf中查到,该芯片的供电为5V。而C8051F010单片机确是3.3V供电的。请问,在这种情况下,MAX7219是否可以通过三线(Din,CLK,LOAD)和C8051F010相连?

网友A:
51引脚端上拉5.1K电阻.再在三线上串接200欧姆电阻即可

楼主:
RE

 回复楼上:
你说的51引脚端,指的是51系列的单片机吗?51的供电是5V,而C8051F005的供电是3.3V。两种单片机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好好看看C8051F005技术文档就知道,楼上回答完全正确

看看C8051F005技术文档就知道,楼上回答完全正确

楼主:
RE

说明:
MAX7219是LED驱动芯片,不是单片机呀!

2楼说的,在 “51引脚端上拉5.1K电阻" ,实在是看不明白!

请指点!

非常感谢!

网友C:
C8051F010的IO设成OD模式,然后加上拉到5V就行了

不用串接200欧姆电阻

楼主:
RE

谢谢,我试试!

网友B:
myic200610 不适合做技术开发,不知道看器件资料

myic200610 不适合做技术开发,不知道看器件资料

网友A:
不知道楼主在想什么......

我所讲的51就是指C8051,我把它称作51类单片机错了?
我再把我讲的所谓"引脚"改称成"I/O",楼主应该可以明白是什么东西了吧.
如果把51引脚改称为C8051的I/O上拉5.1K电阻到3.3V,I/O串接200欧姆电阻到MAX7219,那楼主应该可以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吧?
如果把C8051的I/O上拉电阻5.1K电阻到5V,那么把它设置成OD.这样连200欧姆的串接电阻都可以省了.

楼主:
RE

kymcu51、 wnch 两位老师:
谢谢你们的热心指点,C8051F单片机的资料确实是没看,但是说我 不适合做技术开发,实在让人心寒!

网友A:
好像我没有说楼主不适合做技术开发。只是把我之前的话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