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电感的问题

楼主(2008-07-18):
    第一次自己绕电感,用了一个和万用表一样的电感表,最小档位满量程是2mH,三位半显示,也就是最后一位是uH。

    用了一个小的工字柱状铁心,绕了25圈,测量读数23uH,但是直接把两个夹子对接测量读数是5uH,那么我想请教几个问题

    1、电感表和电阻表的使用是否一样?也就是说我绕出来的电感值是23-5=18uH,还是就是23uH?
    2、这种电感电容表精度如何?我需要绕一个6.8uH的电感,就用这样的电感表测量是不是不够精度?
    3、电感值的大小和绕线的粗细是否有关?还是在铁芯确定的情况下只和圈数相关?
    4、电感值的大小和绕线的圈数是简单的正比关系么?

    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几个电感的问题

4.电感值与绕线的圈数的平方呈正比
3.基本于绕线的粗细无关
2.精度不高,系统误差可能20%
1.大体上是23-5=18uH

楼主:
感谢感谢

不过对于校零还是有疑问,电感的测量应该是用找谐振点的方法吧,为什么也和欧姆表一样是减零点值来得到“真实”读数呢?

网友B:
这种电感表测量方法与普通万用表测电阻差不多

电桥测电感也不是用谐振方法。
用谐振方法测量电感的仪器有“Q表”。

楼主:
哦,是这样啊

长见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