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升高的疑惑(有图)

楼主(2008-07-23):
各位老师,我搞了个红外对射的东东,现出现一个怪问题:
当电源电压小于等于3.9V时,产品可正常动作;可当电源电压升高后,产品就不动作了,但用示波器测检测端的波形,也是正常的.这大概会是什么问题呢?我用内部振荡,就没这种问题的.用外部晶振就有.
谢谢.

网友A:
电路图或者详细的方案描述

否则无法讨论,只说电压升高不能操作,判断故障等于意淫。

楼主:
RE

我这图是模仿别人的,自已想学着做一个红外水龙头.哈....
FA端用单片机发送个00010101的信号,程序中每发送个位,就把SHOU端收到的信号位移入一个寄存器(比如发送一个高电平1后,马上去检测端把收到的信号(高或低电平)移入到一个寄存器中,)发送完八位后,再睡眠,睡醒后把寄存器中的内容与00010101对比,如果相同就执行操作,不同继续发.
现在的问题是:当VCC低于4V能工作.移入寄存器的内容能与00010101一样..
可当VCC高于4V时,就不能工作了,但检测SHOU端,也由我需要的波形,但是移入寄存器的内容就是与00010101不一样
我发送的高电平脉宽为100US(50US也试过),低电平脉宽为200MS.
我用的是外部晶振;用内部振荡时,是可以的,没问题的.用358组的也可以的,但358好像静态功耗有点大.我用EM78F651N玩的.
请老师指教.

网友A:
首先你的发射管电流肯定不够。

脉冲红外发射,限流电阻最多几十欧姆。

其次你的电路做得太复杂了。一个红外线发射管+一体化接收头,3、5个元件就可以搞定。建议楼主再想下方案。

楼主:
谢谢版主

谢谢版主!
我同学给我的水龙头外壳只能装普通的F3的发收头.
我这收发电路是抄的.我写的程序,在VCC小于等于3.9V时,可以正常工作,感应距离可以达到11CM,可当电压升高时,就不能了.真奇怪,想不通,还请再帮忙.
我的VCC是6V输入,通过7544稳压求得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