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非晶硅太阳能板给俚电池充电的问题

楼主(2008-07-30):
我在设计一个太阳能做电源的系统.哩电池做备用电源.我测的太阳能板在有负载的情况下充电电流是40uA,那么我是否可得出结论,这个系统在光线不变的情况,它的充电能力是0.04mA *3600 second=144mA.H的结论呢?也就是说它一个小时可以充电这么多的容量.不知道我的理解十分正确?

网友A:
太阳能充电这块没有研究过。不能给你意见罗。

网友B:
十分不正确

是0.04mA.h

楼主:
不是很理解

不是很理解,为什么会这样?我测的可是实时电流啊,算容量只能是秒啊,怎么能是小时呢?

网友C:
数学怎么学的啊???

0.04mA *3600 second=144mA.秒
也就是:
                   =是0.04mA.h

注意:
做了乘法后<big>量纲</big>可不能变哦

楼主:
谢谢楼上的

从你的等式来说,是正确的。但mA.H这个单位是指电池容量,这么大的电流电池可以供一个小时。
照你的等式我后面加分钟也可以了。因为0.04mA *60 second = 2.4 uA.s.换算成分钟就是0.04mA.min了?显然和我要的数据是不符合了。
不知道要怎么理解,我都快搞糊涂了,望有高人解答

网友D(2008-12-16):
建议楼主好好补一下蓄电池方面的名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