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板时电感问题

楼主(2008-07-31):
对于常见的插件色环电感、线绕电感,如果布板时距离较近,会不会之间相互耦合从而带来问题?

网友A:
高频时会带来一些问题

最好交叉排布

网友A:
可以分开就尽量分开

网友B:
近的话尽量垂直分布

网友C:
会,是个变压器,最好分开,呈直角狀

网友D:
最好交叉排布,网形走线.

楼主:
多谢大家指点

楼上所提网形走线是怎么一回事呢?

网友E:
要看电路作出结论。

,,,,,多少都会有互耦合的,看你的电路能程受多大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