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理解Protel99 SE中的三个“安全距离”

楼主(2008-08-09):
浏览论坛是看到flybirdcn铁友的问题,颇有感触,因为我也曾经遭遇到如此困扰,大家都是同道中人,不妨多多切磋,共同进步,故将我的关于此问题的一些想法与诸位分享,并请赐教。(因为我只能算是业余爱好吧,不够专业,高手大侠请勿见笑。)

引用 网友A:
PCB 技术
楼主: 关于PROTEL99中的RULE

已经设置好了 rules,却发现移动器件,即使重叠在一起没有显示绿色,VIA和别的短路了也没有绿色。但是 在走线时却可以在线检测安全距离。这中情况是还有需要设置的地方吗?】

我觉得要理解Protel99 SE中的三个“全距离”:
1.Clearance Constraints;  适用于任何有敷铜层面两个图件之间的安全距离
2.Power Plane Clearance;  适用于电源层上,与不属于电源层的网络的距离
3.Component Clearance;    适用于元器件之间的最小安全距离

第1条规则几乎适用于所以有电气属性的图件,比如Pad,Via,Track,Fill,Ploygon,Component等等;

第2条规则适用于电源层,比如穿过电源层的盲孔半盲孔,通孔和原件插脚等等;

第3条规则则适用范围比较小,只是元件与元件之间的距离,大概只是为了避免元器件在安装时太过拥挤,或者无法正常安装罢了。

那回过头来看flybirdcn的问题,我们这样分析:
在移动器件时就想发现错误,那就是实时查错,所以应该设置DRC的On-Line选项;又因为是移动到元器件,那末就去设置元件相关的元件布局Placement Rules:
1. Room Definition
2. Component Clearance
仅此两项,答案很明显,大概就是第2项未被选中吧(不敢肯定,水平↓,嗬嗬)。
选中“Component Clearance”应该就可以了。

也有另一个可能是,在设计规则里没有设置相应的规则,即使On-Line要去检查也“无法可依”,同样应该会出现类似的状况。所以应该在:
Design》Rules》Placement》Component Clearance检查是否设置了相关规则,数值是否恰当!

以上为个人观点,不代表Portel立场。
呵呵.......

网友B:
受教,感谢楼主!

受教,感谢楼主!

网友:
放弃99

本人认为最好不要用99SE,一是已过时,二并不可靠,现在有好多先进制图软件,99不好,个人观点,希望切磋...

网友C:
花这么大力气来研究99SE没意思

用新版的

网友D:
LS两位应该做过的东西还太少……

网友E:
推荐使用ALTIUM DESIGNER

都是protel公司的,比99的功能只强不弱。

网友F:
99se 和 AD6 各有特长。

一般应用,99SE还是相当实用的。
当然AD6的确强大,但也显得复杂。需要的磁盘空间也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