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S232电平转换问题

楼主(2008-08-07):
本人采用MAX3243芯片进行电平转换,芯片将处理器侧的TTL电平驱动成RS232电平以输入至PC机上,下图是PC机的接受信号.
这个信号应该不符合RS232电平,逻辑电平达不到标准要求,请问可然由哪些原因引起?

网友A:
~~~~~~~~~~~~~

1、芯片是假的
2、芯片坏了
3、外围电路焊接不对

网友B:
是否可靠接地?

    我在用示波器的时候,接地不好的话波形和这个差不多。

网友C:
寻本溯源

先看看你的TTL端信号如何,如果232芯片有外围升压电容,先看升压电容上的电压对不对,先看静态电平对不对,最后才来看数据。不要一开始就胡子眉毛一把抓。

楼主:
请问

处理器送至转换芯片的TTL电平,波特率都正常,电容上的电压,V+,V-也正常(与正常工作的板子比较),比较疑惑的是FORCEON,FORCEOFF#的用法,请问有没有人使用的经验?本人将FORCEON接地,FORCEOFF#接电源3.3V.

网友D:
建议

建议:
1.检查示波器拉地是否正常
2.检查232电路原理是否正确
3.断开与PC的连接,检查232进出两端的电平信号是否正常(即检查芯片问题)

网友C:
没用过这个芯片,不知道那两个脚

不过LZ不会没看DATASHEET吧

楼主:
使用过MAX3243的前辈帮帮忙

Datasheet看过了.
TTL输入电平正常,但是转换为RS232就不正常了.下面是图,有经验的前辈帮忙说明一下可然出现的原因(PCB或原理图),谢谢!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26195918823.rar

网友E:
真牛,竟然用4.7R做上拉

楼主:
已经解决

是4.7K.其实调试的时候已经把那些上拉线的铜皮刮掉了.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TXD经过通道一DIN1对V-产生影响,但是换成DIN3输入,DIN1和DIN2接地,DOUT3电平就支持了.
   不知道是芯片问题,还是耦合产生噪声,奇怪!!!

楼主:
问题又出现了

问题又出现了.
电平转换芯片内部有双电荷泵,从而产生两个稳定的正电压和负电压(如+5V,-5V左右),但是当TTL数据输入时,这两个电压会由于TTL数据输入变得不稳定,请问这与芯片工作电压VCC的稳定性关系最大吗?但是测量VCC=3.3V并没有超出datasheet的要求范围,还是有其它原因?
谢谢各位!

网友E:
加大电荷泵的电容(选用介质好的电容)试试

楼主:
可以了

原来是经过TTL电平转换后RS232接收端电容引起的,去掉电容就没问题了.
6楼厉害!

网友F:
先用MAX232搭个电路替换下试试看正常不。

楼主:
0.1uF电容产生什么影响

请问各位:
为什么RS232输出端的0.1uF电容会导致上面说明的问题?即:
电平转换芯片内部有双电荷泵,从而产生两个稳定的正电压和负电压(如+5V,-5V左右),但是当TTL数据输入时(由CPU输入至电平转换芯片),这两个电压会由于TTL数据输入变得不稳定,同时RS232输出电压波形也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