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

楼主(2008-08-16):
请教:
    我对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理解不透彻,很生硬.
    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如何理解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如何应用?"

网友A:
沙发!回LZ

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是指没有加输入信号时三极管各电极(b、c、e)的直流电压(或电位差)和直流电流。
具体的放大电路的对静态工作点要求不同,视具体问题分析之。

网友B:
数学,泰勒展开知道吗

由于三极管是非线性元件,分析起来是有困难的,而在输入的信号变化很小的情况下,可以把这个局部情况看作线性,这样,三极管的特性曲线就是由许多个微小的直线组成的,而每个小直线段的数学解析式又和它所在的整个曲线的位置有关,也就是和直流偏置有关,这个直流偏置所导致的就是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也就是泰勒展开的展开中心

网友C:
只要你认真看书

只要你认真看书..你就会明白其中的原理.要慢慢看,慢慢想,人以前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没有人教过我,都是我自已看书看明白的,但是我想讲给你听,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哦,因为是抽象的........

网友D:
建议!

    建议你还是去看看模拟电路的书吧。上面说的很清楚的!!

网友E:
简单的说,就是工作在放大区时,直流电流和电压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