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电阻为二极管的运放(内容有更新)

楼主(2008-08-18):
请教,
用仿软件分析运放的输出,自我感觉仿真软件分析的不对,运放的输出应该是-0.7V(根据反相运放的公式,U0=RF/R1*UI,此时RF约等于0,所以输出应为-0.7V.)才对啊,请各位老师帮忙解决下.谢谢.

楼主:
RE

图片传错了,图片是这张.
用仿软件分析运放的输出,自我感觉仿真软件分析的不对,运放的输出应该是-0.7V(根据反相运放的公式,U0=-RF/R1*UI,此时RF约等于0,所以输出应为-0.7V.)才对啊,而软件仿真的结果是当输入正脉冲时,输出为-0.7V,可当输入负脉冲时,就成比较器了.请各位老师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A:
仿真没问题啊。

负脉冲时二极管不导通,反相端电位低于同相端,当然输出高电平啦

楼主:
RE

哦,谢谢.经过bdkonly老师的指点,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当输入为正脉冲时,二极管导通,但由于反馈电阻来0,所以输出U0为-0.7V
当输入为负脉冲时,由于之前输出为-0.7V,而现输入信号与输出U0的压差都小于0.7V.所以二极管截止,此时运放类似与比较器,U+>U-,输出翻为高电平???

这要理解是否正确???,谢谢...

网友B:
RE

UP一下

网友A:
你的理解是对的!

我谈不上老师,菜鸟而已。大家多多交流吧。

楼主:
RE

嗯,谢谢,那我接着问问下:如图

Uin输入的是一个正弦波.这电路能实现的功能是把正脉冲信号
取出并放大,负脉冲滤除.

我的理解是:
当Uin输入正脉冲时,二极管D3导通,运放成一跟随器,B点电位为0,
D2截止,正脉冲信号进入U2B被放大.

当Uin输入负脉冲时,D3由于前次输出为0而截止,所以运放成了比较器,
B点为接近正电源的正脉冲,那此时D2导通,此时A点不就成了正脉冲了吗....?

请各位达人帮忙分析下:这滤除负脉冲的功能是如何实现的呢?
我的分析哪错了呢,谢谢.

网友A:
分析没错啊。

输入为负脉冲时,输入负脉冲经运放B返回的信号不就是正脉冲了吗?此正脉冲经A运放同相放大后还是正信号,这不就是将负脉冲滤出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