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怎样估算一个电路的功耗?

楼主(2008-08-24):
(无正文)

网友A: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 (直流)

楼主:
多谢指教!

那么对直流来说,工作电压就是电源电压,工作电流就是各元件中流动的电流相加吗?

网友B:
直流是这样吧

网友C:
00说的对

外接一个可以精确测量电压和电流的电源,接上你的设备,全部外围器件工作的时候就是你这个电路的总功耗了。

网友D:
用万用表串在直流电源的输入上,测电流

知道电压和电流了就能算出功耗了。

楼主:
多谢大家!

那如果电路是在设计阶段,只看电路图有办法估算吗?

楼主:
比如

比如一个单片机,电流有流入有流出,自身运行时也有功耗,这种情况应该怎样估算呢?简单的外围电路中只有电阻上有消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