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中Project » Output Jobs怎么找不到?

楼主(2008-08-25):
在学习DXP时,实例练习,原理图pcb图完成后。设置项目输出时,怎么也找不到Project &raquo; Output Jobs?很郁闷,高手指点一下!网上下的教程原文是:

项目输出,如打印和输出文件,是在Outputs for Project 对话框内设置的。
1、选择Project &raquo; Output Jobs。Project [project_name] 对话框出现。
2、点击你想要的输出进行设置。如果Configure按钮是激活的(不呈灰色),就能修改该输出的设置。
3、完成设置后点击Close。
4、如果你要根据输出类型将输出发送到单独的文件夹,则选择Project &raquo; Project Options,点击Options标签,再点击Use separate folder for each output type,最后点击OK。

网友A:
是不是这样

你用的可能是2004,Protel DXP的后续版本,我看了一下,在DXP那个Project [project_name]对话框中要输出的各个项目在2004中是分散在File,Reports等菜单中的。

楼主:
对啊,就是2004

对啊,就是DXP2004,

楼主:
多谢多谢

1、选择Project>> Output Jobs。Project [project_name] 对话框出现。就是这个找不到,你能详细说一下吗?呵呵,谢谢

网友A:
我也没找到那个对话框

我也没找到那个对话框,但是Flie菜单里有Fabrication、Assembly等子菜单,加上Reports菜单中的一些功能,就组成了Project [project_name] 对话框里的那些功能项,也就是说在2004里,Project [project_name] 对话框的那些功能不是在一起以一个对话框形式出现的。我也用的不熟练,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楼主:
谢谢2楼5楼

谢谢谢谢,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