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阻的阻值

楼主(2008-08-15):
请问电阻的阻值标的是4E7是4.7OHM还是别的阿

网友A:
贴片电阻标识代码表,碰上了就会觉得很有用的拉

贴片电阻标识代码表,碰上了就会觉得很有用的拉

贴片电阻标识代码表.pdf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3019023758.pdf

例:
01C----表中查得code=01→100,结果:01C=100x100=10kΩ
01B----表中查得code=01→100,结果:01B=100x10=1kΩ
47A----表中查得code=47→301,结果:47A=301x1=301Ω

贴片电阻标识 ChipR Marking  简述 基本结构 分类 规格、封装、尺寸 功率 阻值,标准阻值 标识 规格书、生产厂家 命名方法 价格、报价创建时间:2005-12-30 最后修改时间:2006-10-29贴片电阻套件为方便学生、研发人员试验和产品试制,特推出片式电阻系列套件。  贴片电阻标识
R代表小数点位置 3位数的标注:前两位代表有效数,后一位代表10的几次幂
4位数的标注:前三位代表有效数,后一位代表10的几次幂 一些奇怪的标注(如:43C)需要查生产厂商的内部编码规则 0201,0402由于面积太小,上面都不印字;0603上面只印有3位数的;0805及以上印有3位数的或者4位数的
举例如下 精度系列实际标注解析实际值5%1R2 R代表小数点位置1R2=1.2820两位有效数82x10<SUP>0</SUP>=82473两位有效数47x10<SUP>3</SUP> =47000=47k 1%1R20R代表小数点位置1R20=1.2082R082R0=82.01503三位有效数150x10<SUP>3</SUP> =150000=150k

楼主:
谢谢

谢谢了,可我还没看出他的组织是多少,
那时我在原理图上看到的阻值

网友A:
lz能否把图传上来

4E7难住俺了,有点怀疑不是标准注法

楼主:
图片

如图所示

网友A:
这个MIC输入级象是语音录音调音台上用的平衡输入对称放大

–般设备不大会用48v幻象供电电源
幻象供电:一般是在专业的设备中,通过卡能或者2心6.35MM插座的两条心线 向外面提供一组48V的直流电源。提供电源,在话筒里不必再装电池。

lz的图就不能多贴点吗?通过分析电路原理比较容易找到4E7答案

平衡输入话筒放大器的电路见下图所示。电路核心为3只运算放大器,实际只要用两块运算放大器,还多出1只运放可移作它用,如作音调控制,或再添一块运算放大器组成两路平衡输人话筒放大器。
    电路原理:由Cannon(卡依)插座平衡输入的话筒信号经Rl-R4组成的阻抗匹配和抗射频干扰网络后分别进入两只远放的同相输入端进行放大,R5-R7决定两只运放的增益(约为34dB)。A2和其外围元件构成增益为0dB的平衡不平衡信号变换器,它将前级送来的双端输入信号转换成单端输出信号,再馈给有关系统作进一步处理。
    由于本电路采用平衡输入对称放大,所用的运放必须是高精度的,一般通用型运算放大器不宣使用o A1、A2均应采用NE5532高速运算放大器,若有条件还可使用LT1057等“发烧”级运算放大器。所有电阻均采用误差为1%的五色环金属膜电阻据,并用数字万用表筛选,再配对使用,以确保双端信号幅度一致。C1-C3可用高频瓷片电容器,C4用优质CBB电容器。输入插座采用卡依插座。
screen.width-333)this.width=screen.width-333" border=0>

网友A:
电容麦克风是录音师们首选的麦克风。它具有频带宽广、响应曲线平直、输出高、非线性畸变小、瞬态响应好等非常突出的优点。电容麦克风一般由电容极头和预放大器两部分组成,电容极头需要有一个极化电压(驻极体例外),预放大器也需要用电。它们所需的电源都由信号线携带供给,但并不给信号传送造成问题。这样的供电方式称为幻象供电。以往有的**称作“幻相”,本人认为不很确切,查过几本字典,Phantom可以解释为幻影,错觉,妄想,影象,幻象等。而与“相位”的相(Phase)毫无关系,译成“幻相”容易产生误导,其实幻象电源是纯直流电源,哪里有什么相位?
有些电容麦克风是由内部电池供电,更多的电容麦克风通过信号线接收来自它们所连接的调音台或前置放大器获得电源供应。幻象供电也有称为Simplex Powering的。通常是11到48伏的直流电,同时供应电容头的极化和放大电路的用电。各种电容麦克风耗用的电流为1到12毫安培。许多现代的电容麦克风可以允许9到54伏的电压,它们内部装有整流器,能够适应很宽的电压范围。
幻象供电要求在麦克风和电源供应端之间的平衡连接,通常使用XLR插头的3根导线,2和3脚供给相同的直流电压,这一电压是相对1脚的地电位而言。一般来说,幻象电源的来源是交流市电,只有在没有交流电的地方如野外才考虑用电池供电。

幻象电源的类型

现有的幻象电源类型共3类,使用的电压为12,24和48伏。
12和24伏供电常见于电池供电的调音台,这类调音台由于电源问题而受到很多显著的限制,许多早期的调音台仅供应12或18伏幻象电源和很少的电流。电池供电12和24伏的调音台如Shure的FP33到现在还在应用。
录音棚内一贯为各路麦克风输入分别提供48伏幻象电源。因为这些调音台都使用市电供电,所以对于幻象电源的供给实际没有什么限制。许多面向录音棚的电容麦克风也设计成48伏电压的。实际上它们也仅在48伏供电时才达到标准的电流。
甚至在调音台能够为各路麦克风提供48伏幻象电源的时候,仍应注意所供的电流。一些调音台没有为每路麦克风提供12毫安的能力,当你连接上一些麦克风之后,幻象电源就不能再维持足够的电流和电压,甚至出现更严重的后果。这类不愉快经常出现在廉价的或电池供电的调音台上。作为预防,你应该清楚每支麦克风要求的电流和调音台能够供应的幻象电源总电流。
另有一种比较少见的T-power(又称A-B power)类幻象供电。与传统的幻象供电供给2,3脚相同电压不同的是T-power系统在2,3脚之间有12伏电位差。有一些系统的2脚电位高于3脚12伏;另一些系统却是3脚电位高于2脚12伏。此外这里所说的直流电压被称作“浮动电压”(floating voltage),因为它们并不用地电位作参考。有一些设备如Nagra录音机和前面提到的Shure调音台可以选择用T-power还是传统的幻象供电。
T-power的发明主要是考虑到电影录音经常需要使用很长的信号线。不久以前T-power在美国和欧洲有2种不同的形式,适应T-power供电的麦克风主要有Sennheiser和Schoeps的产品。总的看来,T-power的使用并不很普遍。
切记:仅T-power供电的麦克风可以用于T-power供电。连接T-power麦克风到普通幻象电源会损坏麦克风,电源或二者俱损。连接用于普通幻象供电的麦克风到T-power电源结果同样糟糕。
由于幻象供电的执行有几种不同的方式,有时会出现奇怪的现象。最基本的,麦克风输入端供给幻象电源可以分为变压器耦合和无变压器耦合两大类。
变压器耦合一般使用中心抽头的绕组,幻象电源通过一个电阻送到抽头上,使绕组两端的2,3脚得到相同的电压。[图1]
图2说明:为了保持2,3脚之间的0电位差,2支电阻的误差不得超过1%
因为没有一个实际的标准规范幻象供电的执行,麦克风厂商又不提供一个产品兼容目录,通常只有通过试用才能知道究竟。
调音台上经常有一个幻象电源的开关,控制一组(例如8个)输入插座。你需要知道如果有其他类型的麦克风(例如动圈麦克风)同时应用时会发生什么情况。一般情况下,动圈麦克风的信号从2,3脚送出,即使幻象电源打开,两个脚的电位相等,完全可以正常使用。
带有内部自己供电的电容麦克风不要接到幻象电源上。电子管电容麦克风也不要接到幻象电源上,它们要求更高的电压和更大的电流,通常配有专用的电源供应。
如果你试图连接一个带式(ribbon)麦克风到幻象供电的插座,马上就会造成**烦,那条可怜的音带这时就变成保险丝了。绝对不要把带式麦克风插到幻象供电的插座上!
经常检查和维护你的麦克风电缆和插头是个好主意,否则幻象供电的断续或不稳将造成信号的降级甚至出现噪声。

网友B:
都不容易啊

确实不好 读啊

楼主:
图片

图片

网友A:
lz能说下电路图的文件格式吗?

有点不象常见的sch库器件,也许要从画图软件的库里找线索了
连接点用空芯园圈好象在欧美的书里才看得到

6K81 →→
37. RN55D軍規電阻 (大小同0.25W) 每只4元 80R693R1147R162R169R178R182R205R383R412R604R619R698R715R775R1K71K741K821K962K2K43K163K483K53K57 4K224K328K259K319K4216K518K 21K3 21K3 22K 24K 24K9 29K7 31K6 37K 38K3 66K5 71K5 95K3 118K 120K 143K 147K158K165K205K309K--

38. 美國軍規RN60D (大小同0.5W)電阻每只7元121R215R301R392R3K324K024K424K995K6212K114K
18K230K231K634K154K301K-----

39. RN65D(體型相當於2W)每枚10元
24R928R742R24K9924K927K449K9340K---

40. 英國Holco 0.5W,大多數誤差0.5%/少部份誤差1%─每枚一律18元10R22R1~22R6 68R1 82R590R9 110R135R175R182R300R332R374R453R475R499R511R576R634R681R715R750R1K211K81K872K432K612K873K163K323K924K995K116K817K498K259K110K11K112K113K15K16K218K18K220K20K522K122K624K330K132K437K439K243K043K249K968K1-----
※H4系列已停產!改成H4P─1W功率/0.5W大小─每只進貨價0.68美金

41. 德國Draloric電阻0.1%誤差15ppm溫度係數0.5W─每枚20元,但量少,請勿大批購買。75R152R160R200R250R300R320R625R3K013K927K8712K13K15K17K818K20K22K27K4 56K2  -

42. Draloric精密電阻/溫度係數15~25ppm/0.1~0.5%誤差(以0.1%誤差為最多)0.6W(0.25W大小)
每枚一律15元。16R 90R9118R125R154R165R191R205R210R226R240R 269R 274R 316R 370~371R 400R 412R 450R   464R475R562R619R~620R750R 1K17  1K52 1K82 2K15 2K4~2K45 2K7 2K8 3K57 3K65 4K12   4K995K175K35K565K66K126K817K237K328K168K28K569K299K6510K8
11K312K6~12K713K714K315K16K917K420K20K521K24K627K429K431K633K235K0~35K937K438K7242K743K244K8 51K1 56K0   61K9 68K1 -----
─不必懷疑,Philips及Holco都將原本0.25W電阻改成0.6W,只是SIZE沒變。

43. 美國SEI低電流雜音金屬皮膜電阻0.5W/1%每枚7元56R275R90R9100R 150R249R301R348R402R475R499R604R750R 2K743K013K323K483K573K834K024K874K995K118K259K099K5310K12K112K413K15K15K817K418K220K22K124K927K430K133K240K246K4 61K968K175K82K591K9------

44. 美國SEI電阻─規格同上─但單價較高/每枚8元10R12R115R20R22R124R930R134R840R2 -

45. 新定製國產第一電阻0.5W金屬皮膜50ppm溫度係數±0.5%誤差(綠色環)─每只5元
/一次購買總數100只450元 100R 150R 200R 221R 316R 332R 475R 681R 759R 1K 1K15 1K21 1K5 1K82 2K 2K21 2K49 2K743K013K324K755K626K196K817K58K259K0910K12K115K18K722K124K930K633K247K5--------

楼主:
f

是pdf格式,我从网上下的,是调音台的原理图

网友A:
軍規電阻

軍規電阻  转贴
转贴

有不少發燒友特別注重軍規,購買真空管一定要軍 規─玻璃管上有JAN字樣。軍規電阻呢?它有特別的優點嗎?軍規電阻在國內材料市場上不容易買得到,網友的 基本認知是:一、軍規電阻不一定是數字式,也可以是色碼式;二、所有電阻廠都有能力生產軍規電阻,故日本的理研及東京光音也銷售軍規電阻。
軍規電阻給人的第一印象是容易辨認阻值,因其阻值是用數字標示。1KΩ以下,若是475Ω就標示475R,若是49.9Ω就標示49R9,而0.22Ω就標示R22。1KΩ以上,4.75K就是4751,47.5K是4752,475K是4753。請網友注意:4.75K的國際標準寫法是4K75,47.5K是47K5,475Ω是475R,例如R22,那就一定小於1Ω。
但軍規電阻的電阻體上印有兩排數字,要如何區分它們?只有四個數字的是出廠時間,例如8946代表89年第46周生產。4個數字後面再加一個英文字母的才是電阻值,那個多出來的英文字母是誤差標示。底下是阻 值誤差英文標示,所謂5%誤差應是±5%誤差。M=20% K=10% J=5%G=2%F=1%D=0.5%C=0.25%B=0.1%A=0.05% BC=0.02%BB=0.01%
市面上能買到的軍規電阻大多是RN系列,這是符合 美軍MIL-R-10509標準。RN55在軍規是0.125W,但用於民 間器材,最高可耐到0.75W。RN55D或RN55C,後面的英文 字代表溫度係數±PPM/℃;E=25/C=50/D=200。
一般金屬皮膜電阻都有五條色環,前三條是有效阻 值,第四條是乘冪,最後一條代表誤差±%。
銀=10% 金=5%紅=2%棕=1%綠=0.5% 藍=0.25%紫=0.1%灰=0.05%
某些進口色碼電阻具有六條色環,多出來的那條是 代表溫度係數±PPM/℃。 黃=25PPM 橙=15PPM藍=10PPM紫=5PPM
但上述標示並不統一,例如DALE是以粉紅色代表25PPM, 以綠色表示50PPM,以紫色表示15PPM。軍規電阻的溫度係 數標示也不統一,現在都逐漸改成T系列標示。 T-00=200PPMT-0=150PPMT-1=100PPMT-2=50PPM T-9=25PPMT-10=15PPMT-13=10PPMT-16=5PPM
一般軍規電阻就是金屬皮膜電阻,因此在特性上與 色碼金皮電阻差不多。至於金屬箔metalbulkfoil電阻 ,價格就極其昂貴,有時一只就要賣三、四百元。

网友A:
这个图较易读

调音台电路原理河北李昌文 调音台有8路、10路、12路、16路和24路等多种规格。按电路组成有常规型和内置功放型两大类。常规型又分内置电源和外配电源两种。各机型主要电路和结构大同小异。图l是结构框图,每个通道单独做在一块印刷板上,各通道电路通过多条母线与各输出电路和供电电路连成一体,完成信号输入、放大、调音、混音、效果、监听、输出等功能。从框图中可以全面了解音频信号是如何从各通道输入放大后分配到各个母线,各母线又是如何把信号送到各输出电路。
1.通道电路原理
图2是一般调音台通道电路图,以8路调音台为例,有8块一样的通道电路板被各功能电位器螺母固定在面板下,用扁平排线作母线与后级连接。
线路输入口一般都采用Φ6.35mm大三芯插座.同样是平衡输入方式。是卡座、CD、VCD、电声乐器等音乐信号线路输入口.输入信号电平是775mV,这是音响设备标准线路输出输入电平。因干扰信号相对小得多,常用独芯屏蔽线接成非平衡方式使用。线路信号电平比麦克风信号电平强数百倍。所以用电阻衰减后才进入差动放大器。差动输入级由Tl、T2组成,两管基极分别是平衡式输入的两端,两管发射极间可调电阻VRl是输入增益控制钮.通过它可改变放大器的负反馈,对输入信号增益进行控制。放大后的信号经集电极输出后 进入双运算放大器IC1(4558)的⑤、⑥脚,放大后由⑦脚输出给由另一半4558组成的三段均衡电路,调整VR2、VR3、VR4可分别对中心频率为10kHz、3kHz、100Hz的高音、中音低音进行12dB的提升或衰减。经放大和均衡后的信号由通道衰减推子VRlO控制后分配给各母线送往后级。

监听信号取自三段均衡前,是让调音师监听原信号以便均衡补偿。VR5用于送往监听母线的音量调整。VR6和VR7是辅助1、辅助2送往辅助母线的音量控制电位器。经辅助母线送至辅助输出电路,辅助输出可配接外置效果设备或舞台返听监听功放等。VR8控制送往效果母线的信号强度,经效果母线送至效果输出口和机内延迟混响电路,经效果处理后的信号再由效果输入口返回至左右声道母线。一般只在使用麦克风时才需开启此钮.用混响润色人声。
每个通道信号都是单声道信号,经VR9声像调整后分配给左右声道母线。适当调整该旋钮位置可改变该路声源在左右音箱中间的空间位置感,形成立体声效果。
峰值电平指示灯LD是检测信号放大过程中是否有信号过强造成削顶(饱和)失真现象.被检测信号取自三段均衡前和三段均衡后两处。两处信号各经二极管D1、:D2检波后分压给推动三极管T3、T4,当有一处信号过大时,三极管便导通,LD点亮,提示操作员调整通道增益旋钮VRl和三段均衡调整钮VR2、VR3、VR4做相应的衰减控制。通道音量推子VRl0只对输给母线的信号有衰减作用,对通道削顶失真无调整作用。
2.输出电路原理
图3是主输出一个声道的电路,右声道母线的信号经4558放大后通过主音量电位器(主推子)控制主输出信号电平,再经另一半运放缓冲后进入由多个运放组成的七段频率均衡电路。经对不同频率的信号进行提升或衰减,最后由主输出插座输出给配接的功率放大器。
辅助输出、监听输出、效果输出电路基本一样,如图4所示。由母线送来的信号经放大并通过音量电位器衰减后缓冲输出。辅助输入、效果返回电路也基本一样,先经音量控制再进入运放放大,通过声像电位器分配给左右声道母线。
机内混响电路是通过双触点插座接人效果电路的,在不外接效果器时机内混响电路送回左右声道母线。当效果器插头插入时机内混响器被断开。机内混响电路与卡拉OK混响电路基本一样,常使用BBD、M50195等。也有采用有预设功能和数字显示的音效处理电路的。调音台面板中英文对照与功能说明见附表。

网友A:
这里有个完整图纸

调音台原理图.part01.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713255454.rar
调音台原理图.part02.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713523398.rar
调音台原理图.part03.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713659960.rar
调音台原理图.part04.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713812325.rar
调音台原理图.part05.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713910598.rar
调音台原理图.part06.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7131011420.rar
调音台原理图.part07.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7131239857.rar
调音台原理图.part08.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7131353356.rar
调音台原理图.part09.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7131442753.rar
下载后更名为 01.rar ~ 09.rar 才能解压

网友C(2008-10-22):
楼主很细心啊

确实很有用在

有没有人编一个相关的软件 便于查询啊 csdn 哈哈哈

网友D(2009-03-02):
找了很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