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MCR100-4的参数理解困惑

楼主(2008-08-24):
各位大虾:

    我是一个初学者,在看MCR100-4的DATASHEET遇到了些问题,不是很能理解其意义.希望能得到你的指点.

   1)dv/dt:断态电压临界上升率(Critical rate of rise of off-state voltage);我的理解是不是保持可控硅一直处于断态,在阳极施加的电压上升率不能超过此值,否则有可能损坏器件或者错误触发?但是DATASHEET上面
表示的是di/dt最小为:20V/us.按道理应该是最大才对呀.

  2)di/dt:通态电流电流临界上升率(Critical rate of rise of on-state
current);我查的有些资料是说要是可控硅从阻态到通态给门控极加的触发电流的上升率必须大于此值,否则有可能损坏器件或者无法触发.但是DATASHEET上面
表示的是di/dt最大为:50A/us.按道理应该是最小才对呀.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9115922758.pdf

网友A:
试解一困

手册最大最小值是给出一个参数离散的范围,完全不是你所理解的那样。
例如,那个20V/us,是指这些管子都在20以上;
      50A/us,是说最大允许值可能达到50.
提醒楼主,不要把参数说明单词,直接套在你的语句中。误人误己!
例如错句“表示的是di/dt最小为:20V/us”,应为:di/dt最小保证值为:20V/us

网友B(2009-02-06):
请二楼说的在详细点

请二楼说的在详细点,这两个参数对可探硅到底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