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大个论坛竟然没人会!!!!!!!

楼主(2008-08-29):
我有5V电源,想要转换为3.8V用来供手机模块工作,什么方法都行,只要能稳定,不会底于3.8V,不能高于4V,用芯片控制最好,还是稳定第一.

网友A:
什么口气

像这样的小儿科这个论坛没有几个人是不会的
即使别人会也没义务要告诉你吧

网友B:
小学一年级题目

转新手园地

网友C:
先学会说人话吧...

网友D:
选二个合适的二极管

网友E:
实在不行,参考使用TL431吧

用一个三极管和一个TL431加上三个电阻

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

不过你也忒牛了点

出口就是不会

网友F:
emailli脾气真好!

网友G:
这是谁把踢馆的送到我这里来了呀?

“不会底于3.8V,不能高于4V,用芯片控制最好,还是稳定第一”
这么大的误差,算稳定第一?

这么大个泡菜坛子,楼主可能还没翻完吧,不知道有没有兴趣去我博客看下关于电源管理的愚作,应该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了。

没人答你的问题,是因为你的需求是在太不明白了。

网友H:
呵呵

呵呵,既然请教问题就要注意语气,像学生请教老师一样

网友I:
同意二楼

网友J:
LM2596

输出线性好且负载可调节
※ 输出电流可高达3A
※ 输入电压可高达40V 最低4.75V

网友J:
手机模块最好工作在3.6V

网友K:
关机状态 最稳定!!!!!!!!!

还是稳定第一.

网友L:
我确实不会,您满意么吧!

网友M:
呵呵,有意思!

所谓真人不露相

网友N:
哈哈

我想给你丫的 加高丫4000V,电你

网友O:
手机模块我一般直接用5V!

一般人我还不告诉他!

帮你报废几个模块,推动国家GDP增长:)

网友P:
告诉他也没有事的

一般手机的器件耐压范围到5.5V以上。
工作于5V也可以,看它如何设计了。
直接和VBATT连接的,一般就是RF PA和PMU,5V一般可以的。
只是说,一般!
我以前经常做手机极限耐压实验,6.5V也没有问题(非通话)。
偶尔有设计不好的手机会有问题。

网友Q:
嗯嗯

真会引人注目~~~~~这样的主题,服字~~~~~~低调做事,高调行动,嘻嘻~~~

网友R:
人就是这么被整进来的,嘿嘿....

不要瞅我噢,我也不认识LZ

网友S:
很佩服LZ的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