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08-08-29):
    本人现在要做一个液位的测量,需要用到传感器,但容器体积比较小,上部空间不足,不能放置传感器,只能放下面,且内装液体具有腐蚀性,大家觉得用什么传感器比较好,不要求精确测量,只要能做到当液体低于指定位置时报警就可以了,我在网上找了很多,觉得超声波传感器比较好点,大家有别的看法吗?传感器驱动电压要控制在24V左右,传感器外围电路不能太复杂,PCB板面积有限

网友A:
re

液体可以导电吗?如果可以的话
在下说个笨方法 引两条导线垂放到液体里
当液体低于指定位置时 导线脱离液体面而不通电 就可以指示报警 可以不用传感器了

楼主:
恩....

    这也是个方法,不过液体具有腐蚀性,所以传感器等其他设备最好不要接触到物体

网友B:
超声波,雷达,红外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