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能不能量脉冲波形的有无?

楼主(2008-08-31):
答案是可以的;
比如喂狗的信号,一般是取反,占空比为1:1;
使用万用表的直流档测量:
假如是5V的1:1的脉冲,量出来的电压是2.5V;
假如是3.3V的1:1的脉冲,量出来的电压是1.65V;

包括旋转编码器出来的脉冲波形,也可以使用万用表的直流档测量它的有无;

在现场没有示波器的时候,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A:
可以测,但是不一定是你说的那么严格的关系

用来判断有没有振荡,占空比大小还是可以的。

网友B:
真有效值

网友C:
要看你的表是什么档次的

一般的万用表测量高频信号是不行的,观察动态信号,最好还是使用示波器。

楼主:
回复2楼:

我目前测试的,只要是占空比1:1,都是这么一个关系;
别的占空比还没有机会测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