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俄罗斯方块的算法

楼主(2008-08-08):
(无正文)

网友A:
你不知道该如何“抽象”你面对的世界

你可曾想过用一组水平线和垂直线把12864的屏幕划分成一组网格?这网格中的小方格涂了颜色的用1表示,没颜色的用0表示总可以吧?从上面掉下来的每个“角色”都是4个小方格拼成,在“网格”中就是4个1在移动对吧?这网格里面的“1”究竟应该画成什么样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对吧?

网友B:
生动,受教

网友C:
只能顶一下了

楼主:
已经搞定,谢谢诸位

已经搞定,谢谢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