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D触发器做一个开关,如何做?

楼主(2008-09-09):
各位DX:
想做一个按键开关,按一次输出为低电平,再按一次输出为高电平,....,请问问用哪一芯片比较好.
谢谢

网友A:
74HC74接成二分频电路即可

网友B:
最好在前面加上单稳态

网友C:
7474或者4066或者4017等等都可以!

网友D:
试试这个

网友A:
LS注意,LED和Q端应该串一个电阻

还有,键盘这样接可能抖动会厉害些。可以考虑键盘后串一个1k电阻;R1取20k,并且在R1上并联一个电容。

网友E:
楼上功夫好细!

网友F(2012-12-25):
D触发器做一键开关机,产生的毛刺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