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两片SST89E564RD,请指点怎么烧写softice做仿真器啊?

楼主(2008-09-09):
 我有两片SST89E564RD,里面的监控程序都被冲掉了,请指点怎么烧写softice程序做仿真器啊?
我按照网上的方法烧过了,但是还是不行,我用的是河洛的编程器

相关下载

楼主:
怎么没一个人回答呢?

怎么没一个人回答呢?难道我的问题提的不好吗

网友A:
LZ俺帮你顶顶

俺实在不会,不好意思,嘿嘿

网友B:
你是说BOOT被烧掉了?

那就要用并行编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