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看一下

楼主(2008-09-10):
这个有所改动,还是不能运行,请高手帮忙改一下啊
缺水上水,水慢自停,原来用9015加继电器的,后来改为电磁阀,但程序没动,改以前就不行的

网友A:
o

问题很明显EA脚没接,接高电平

网友B:
到底是啥问题?看了半天没看懂呢。

单片机不跑了还是控制电路不对了?

网友C:
应该是水位检测的问题.

网友D:
EA脚接VCC,R2,R3去掉

EA脚接VCC,R2,R3去掉.
P1口自带上拉电阻.上拉+下拉 ?

网友D:
用万用表测一下P1.0,P1.1脚的电平

用万用表测一下P1.0,P1.1脚的电平.

网友A:
o

EA脚没接 测什么测阿!

网友E:
看不明你是觉得程序跑得不对,还是程序压根就没跑?

看看开机LED灯亮了没有:)
没亮就把EA拉上吧!

EA貌似是可以锁定的,STC的开机就是高电平的!
AT89S51里面有这么一句:“Note, however,that if lock bit 1 is programmed, EA will be internally latched on reset.”

怎么这两个检测脚不用中断来做呢?

楼主:
EA脚接+5V了,忘记画了,程序跑,但是灯一直亮

EA脚接+5V了,忘记画了,程序跑,但是开机灯一直亮,水位变化时,并没有相应的动作,

网友F:
我用机械的做了一个开关,没水,电机转动,水满电机停

呵呵,成本2元钱,哈哈

网友G:
怎么永源电流方式驱动三极管,改成灌电流

还有,就是按照5楼说的做

网友H:
基本是检测的问题.

液面上升了.P1.0与5V之间有多少电阻呢?如果>>4.7K,那你永远测不到高电平.
自己先模拟一下.直接把P1跟5V连接好了.

网友B:
不要用水了,直接拿线短接

如果动作了,那么程序基本是正常的,就来找电路的问题,拿了万用表量各个地方的电平。

你的系统是静态的,不难。处理问题要善于把问题拆分开,不要胡子眉毛一把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