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是欠压锁定

楼主(2008-07-07):
(无正文)

楼主:
顺便再问一个问题

有的电源芯片的供电端前面是通过一个10欧的电阻供电的, 请再解释一下这个电阻的作用吧, 谢谢!

网友A:
欠压锁定就是当电压不足时,保持在不工作的状态

串个电阻,可能是RC滤波,也可能是限流的。

楼主:
串个电阻

只用10欧来限流, 没有多大作用吧, 难道只是意思一下吗?

网友B:
串这种小电阻一般都是过测试用的,不用管它

网友C:
一般不是为了限流,而是为了分掉一部分功耗、压降

网友D:
10欧姆电阻可能是减小开机冲击电流的。

欠压锁定就是让输入电压低于某一个值的时候,电源芯片不工作,出于保护状态。

网友E:
我知道什么是欠费锁定!

10欧电阻?说不定当保险管用。

网友F:
8楼正解

这样的电阻就是为了减小开机冲击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