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C-DC12V转3.3V 用什么方案比较好?

楼主(2008-09-17):
(无正文)

网友A:
线性LDO压差太大,发热厉害

  用开关型的LM2596就行,不过拆机件多

网友B:
dc-dc实现

网友A:
很简单

  7805 的05表示5V,7803的03表示3V

  线性稳压器本质就是稳压管,12V转3V 效率就是 3/12 = 25%

网友C:
多大电流?

网友D:
推荐

推荐一款IC,33063
它具有升降压和反向的功能。

网友E:
用CW317/337调压电路来解决吧或用7803在Gnd加4007提压也可以。

网友F:
问个电源问题,知道的告知下,谢谢

     电子知识学的不好。想做个电源。220/3.7V的。。请问不用变压器怎么做的?网上电路图很多。但我不了解的是,电源进线的时候通过电阻或电容降低电压。那电流不也降低了吗?了解的请帮忙说下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