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跟随器问题

楼主(2008-09-17):
各位老师,看图:
图A是电流取样,经过跟随器后送入AD;图B是能过取样电阻后直接送AD.

请教各位老师,两幅图有什么不同,即跟随器的隔离,阻抗变换等作用在这图中如何理解,请指点,谢谢.

我自己的理解:
隔离:因为运放输出电阻为0,所以对后级不占电压,使输出随输入变化,输入不随输出变化,起到隔离.那此时负载电流最大值可是多少??如何确定???
     B图由于直接连接,负载电阻的变化直接影响输入电流.
阻抗变换:由于运放输入电阻无穷大,对输入不取电流,所以输出电流的
              变化根本不会影响输入电流值.
是否这样理解,请各位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A:
你的取样电阻都是1欧那么小了,通常ADC输入阻抗很高的,

高到可以忽略的程度。所以你这里加个运放是画蛇添足,不但起不到什么作用,倒反还引入了新的误差和成本。

网友B:
o

LZ理解的都是理想情况吧

楼主:
不理解

谢谢.请教00大师,
     运放输入电阻无穷大,那电流就全部流入R1,那这样如果后级要测前级输入的电流I,不是更准确了吗?为什么不行呢?
我想试试,在运放后级(输出)接个AD,然后再接个单片机,看能不能测出I.

网友B:
o

无穷大只是理想情况

网友C:
运放在这其实起了个阻抗变换的作用,使输入为高阻抗,输出电阻无穷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