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端集成稳压器

楼主(2008-09-17):
请教:有关三端集成稳压器  L7805

     请问 L7805  的输入电压是6V 行不行? 急求!

                                     谢谢!!!

网友A:
o

不行看手册最低7.5 你可以选用LDO

网友B:
自己动手看看

行不行自己动手测试以下就知道了

楼主:
请教:楼上的高手

请教:楼上的高手

     请问您查的是什么手册,能告诉我它的名字吗?

     我想买一本.

                              谢谢!!!

网友C:
搞设计的先学会在网上查芯片的数据手册

网友D:
什么手册?不就是网上下的7805的资料呀!!

网友E:
L7805是ST的产品,可以到ST网站下载规格书

网友B:
不行

  输入与输出的压差要大于2伏,,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