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分析个电路

楼主(2008-09-25):
(无正文)

网友A:
这是个倍压整流电路

这是个倍压整流电路,理论值应该是输出13.6V左右吧(负载轻的情况下).你的-9V是带了负载的情况下测试到的吧.

网友B:
这应该不是简单的倍压电路

那几个管子不是一般的二极管呀,是稳压管吧!!

网友C:
稳压管?明明标的SS14肖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