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路图哪有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9-26):
弱弱地说一句

最好把P20 P21加上三极管驱动
AD不对的话就是你程序时序的问题了吧
OE ALE EOC等都可以直接接在单片机IO口上的

楼主:
谢谢

P20,P21口再连上三极管,是不是增加亮度?
动态显示的话,接口电路这样接应该没问题吧?
在AD方面,老师建议其读写线用总线形式,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还请分析分析

网友B:
经二楼一说还真是看出问题来了

刚在另一版块没看出问题来,现在也看也来了,
在数码管共阳加三极管,如8050,C极接电源,E极接数码管共阳极,B通过电阻接到单片机P20,P21.
不有就是在数码管的abcdefg不要接那些三极管,太浪费了,

到于总线的话,好像以前是用得比较多,但是现在应该不太强调了,现在强调"单片",用总线的方式可以接比较多的外设,但是这样系统就会过于庞大,
在IO允许的条件下应该最好不要采用总线的方式,

再说一句,如果你不用总线的形式,那P0口要上拉,,,用总线时不用上拉

楼主:
TO hotyong

先谢谢你的回答
按照你的意思,每一个数码管就是一个三极管驱动,2个数码管应该是共阴性质(P20.P21低电平选通),这样应该是单靠端口的拉电流驱动,这样数码管的亮度能不能得到保证呢?

网友B:
你的电路上不是共阳的数码管吗

如果不是的话,那你的图又有问题了,
如果是共阴的数码管的话,那就得三极管的C接数码管共阴,E接地,但是由于51的驱动能力太差,这样接数码管的亮度还是不会太强,如果用共阴的数码管,要在单片机与abcdefg间加一驱动,哦,哦,你是用三极管做的呀,这样的话你的电路就有问题啦,这些三极管的C接VCC,E接abcdef,这样才行

如果是共阳数码管的话,就按我上个贴子的做,不要在abcdefg那加三极管驱动电路了,因为有共阳数码管的话,单片机是吸电流的,

楼主:
终于明白了

呵呵,谢谢HOTYONG,终于发现问题了,刚已经修改过来了
把共阴,共阳管和三极管的连接搞混了~~
再问一个 呵呵 如果AD读写采用总线方式,应该怎么接呢

网友B:
你的电路就是总线方式 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