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笔试题,一起讨论一下

楼主(2008-10-09):
有s1,s2两个传感器。s1,s2可以按照 1 0(s1=1,s2=0), 0 0, 0 1 ,1 1 顺序循环送出高低电平. 也可按照 1 1, 0 1, 0 0 ,1 0 顺序循环送出高低电平时。要设计一个数字电路判断 s1 s2按那种顺序发送信号。无参考答案

我同学的想法是想按照数字电路里的时序逻辑电路。设4个状态00 01 10 11.    以s1或者s2为输入(这个地方我很怀疑,他说这么做没问题)。输出就是1和0(1表示按前一种顺序发送,0表示按后一种顺序发送)。 画状态图,然后求解。

 想问问坛里的朋友有什么建议 或方法。

网友A:
LZ听说过辩向电路没有?

你同学的方法基本是对的。

其实就是一个正反转的辨别电路。用的就是你同学说的方法。

具体自己到数字电路书上找。

楼主:
哦 谢谢

没听过辩向电路  在网上没搜到资料   楼上可以详细介绍一下吗  谢谢

网友B:
无同步?如何判定?

网友C:
看样子是脉冲电位器的输出信号,

用D触发器即可,一个接D触发器的输入,一个接clk,就可以判断方向了,

网友D:
2楼高人!

网友E:
跟正交编码器信号解码类似。。

正交编码器就是这样的,
两路,A B两相,输出电平脉冲,呈正交关系:
A____|----|____|----|____
B__|----|____|----|____
当A相超前B相时,A,B两路信号的变化关系:11 01 00 10
当B相超前A相时,A,B两路信号的变化关系:10 00 01 11
看上图就明白了,
最简单的鉴相方法是:D触发器,
但是可能会造成若干脉冲的误触发,当一路有信号,一路没有信号时如此;
其它方法一般都要复杂一些,网上很多,
搜"正交信号鉴相"即能找到不少。

网友A:
辨向。打字打错一个。所以你找不到。不好意思。

不过,楼下几个人说的基本都没有错。

只是要对一些故障模式下做进一步的处理就OK了。

楼主:
谢谢

2楼和 7 楼的回答很精彩

网友F:
IC辨别电路

呵呵....一个正反转的辨别电路。
相关链接:http://www.ic-igbt.com

楼主:
谢谢

1个d触发器就可以了  强啊~~~

网友G:
厉害

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