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电表能否测出无功功率?

楼主(2008-10-09):
比如说:在220v两端接个2uf的无极电容,电表走字吗?

网友A:
恢复

要是电子式的就要看用的是什么计量芯片了,一般的单相电能表只计量正向有功和反向有功,

网友B:
接电容电表不走,电表是“有功功率”电度表。只记有功功

网友C:
一般不会计算无功功率,以后可能会有所改变。

网友D(2009-06-02):
我做电表

我正在做电表,可以计量无功和视在功率、功率因数和电压 电流的幅值,这些参数都可以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