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转换双电源

楼主(2008-10-09):
网上查到的电路,请帮我看看图里面的6怎么样,能不能把电源转换成比较对称的双电源?
要使用该电路的话有哪些方面要注意的,运放的选择有什么讲究?

网友A:
这个图原来应该是我编辑出来的

因为当时一位网友发得不好,好象主要是太大、角度有点不正了吧。

图6应该很对称。

楼主:
我实际搭出来的电路怎么不对称?

2楼谢谢!
但是我分别用353、op07、op37等运放搭了电路,测出来两边偏差挺大,不知道什么原因,运放有特殊的选择条件没有?

网友A:
按照运放的箝制能力,理应没有问题

想知道,你是不是电流太大了?

如果超过运放驱动能力,则在电流偏向某一侧时,那就不行了----此时应当增加地线驱动能力,以让吸或灌出电流能满足要求。

具体说说你的测量数据,最好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