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玩单片机不要用PROTEUS

楼主(2008-10-11):
用51驱动的2只7段共阳数码管,采用动态显示,段码端经电阻470欧姆接P0口,位选端经PNP,基极接5K电阻到P2.0(P2.1)口,经过PROTEUS仿真后可行。
这样就产生一个疑问:P0口的最大灌电流也只有25ma左右,一个数码管若每段只要5ma,最大也要35ma,不是大于灌电流极限了吗?
望高手解答~~

网友A:
你不是有PNP了吗?

应该从PNP上考虑这个问题。

另外,动态扫描显示与直流驱动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器件瞬时功率是很大的,而平均功耗则是人们比较容易注意的。但要将两者一并考虑。

网友B:
仿真没问题,真正用不一定没问题

建议用npn管

网友C:
35ma没问题的

但不能一起35ma

网友D:
51单脚电流是8ma

8个加在一起大概是26ma
有管子几毫安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对二楼的回答,PNP是用来在位控制端的,使得输入端口的电流不是太大,大概小于1ma;
我现在的做法有点象5楼的提法,加大限流电阻到800欧左右,这样P0口最大在24ma,每段有3.8ma,这样可能在亮度上没有额定时候大,但不知道够不够用了;当然在显示象1,3,4这些数字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E:

仿真学不会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