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中的继电器和接触器怎么画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10-14):
原理图还是封装?

原理图的话画得明白就OK了啊,封装就得按照说明书来画了

网友B:
原理图时,主要分两种情况

1 不画子件。就是将线圈和触点画到一起。
2 画子件。就是线圈单独画,每个触点各画一个。

两种画法各有优缺点。其中,第2种方法画出的图漂亮、规范、易读。第1种方法虽然直观,但这样画的图通常不漂亮,不太规范,有时也不容易读,一般只在电路逻辑简单时采用。

网友B:
附一张图给你参考

图中有几个分开画的元件,可以让图面整洁明了。不难设想,如果将它们画到一起,会很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