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问题急寻解决!!!

楼主(2008-10-15):
该采集方案可行否?

目前使用AT89C51单片机+30KHz采样率12BitAD采集一信号并进行处理,信号为:类似正弦交流信号,频率100Hz,要求一个周期(10ms)采集到500个该信号的幅值并存储在存储器中,因为任何AD采集都要实现三个基本功能:采样、量化和编码等后输出数字信号,据此算平均20us采一个电压幅值并存储到内部存储器中即每秒50KHz的速率,虽然很多AD资料里所说的采样速率都很高,这里的采样速率和数据输出速率有何关系?在我以前进行的数据采集实验中,一般AD实际输出速率都比较低,使用该方案是否可行?能在10ms采集到500个有效数据并进行存储?请高手给出合理的方案!谢谢!

网友A:
AD的速度才30KHz,你怎么能20US采样一个数据?

网友B:
AD转换速率至少要高于50KHz

网友C:
解释一点

虽然很多AD资料里所说的采样速率都很高,这里的采样速率和数据输出速率有何关系?
-----
采样速率:完成一次采样和A/D转换所需要的时间。它不应包括因数字平滑与滤波所消耗的时间。

数据输出速率:和接口形式有关。如果是并行12位输出,一步完成,如果是分8位和4位作两个字节分别输出(假如有),要两步才能完成,如果是逐位输出,最少要12步才能完成。最后的一种方法,即使其速率很高,但未必比得上12位并行输出,但有些时候并非需要输出多快,比如,你采样后还要做平滑滤波,输出速率就要求低了很多,而速度降低,为可靠传输和降低系统硬件(包括线路)的要求提供了有利条件。

网友D:
用AD芯片的DMA方式.(当然这块只有30K不行)

芯片可以直接配置.比如你采样500个.周期为20US.则配置成DMA方式,就不用你CPU参与了.AD会把每次转换的结果直接打到自带的RAM里.到了500个他会中断告诉你的.否则就你那51.肯定是无能为力的.

楼主:
我采用单片机集成AD,想在MSC210和C8051FXX,那个性价比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