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什么控制5KW的单相电机通断

楼主(2008-10-16):
我想做一个电机遥控电路,但不知用什么可以控制5KW这么大功率的电机。
尚望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用100A的固态继电器应该可以,价格几十元,也不贵

网友B:
电子功率开关和老式的接触器

都可以

楼主(2008-11-25):
多谢楼上两位兄弟

谢谢楼上两位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