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带负载能力?和"输出阻抗"的关系?

楼主(2008-10-17):
请问带负载能力?
和"输出阻抗"的关系?

网友A:
输出阻抗越小,带载能力越强

输出阻抗(你可以叫它输出电阻)与负载是并联的,当然是越小越好,这样就能保证,总电阻(输出阻抗//负载)不会因为负载的变化产生大的波动

楼主:
输入阻抗呢?

输入阻抗呢?

网友A:
输入电阻越大越好

网友B:
一般情况输出阻抗越小越好.

但如果为电流输出源的话自然是相反了.

网友C:
带载能力和IC的微观结构有关

比如,同是二极管,有的是大电流的,有的是小电流的、检测什么的。

有的放大器为了防止短路破坏器件,设计时就考虑短路问题。这里,带载能力理应下降吧。

网友A:
两位说的都有道理

其实这两个概念书上有,但书上只是说从输入端看进去的就是输入阻抗,从输出端看进去的就是输出阻抗,输入阻抗越大越好,输出阻抗越小越好。。。。
这几句话现在看来说的很明白,,但如果不追究为什么“输入阻抗越大越好,输出阻抗越小越”就很难理解书上的话,,,我上学时就是想不通这两个概念,毕业工作后才理解的

网友D:
楼主要温习功课了。

网友E(2021-01-28):
带负载能力,
电压源,内阻与动态电阻愈小,就愈强,
电流源,动态电阻与並联电阻愈大,就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