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双电源什么意思

楼主(2008-10-18):
有谁能告诉我12V双电源是什么意思吗?和单12V电源有什么区别吗?我做的音响说要是要接12V双电源  等待中谢谢了

网友A:
+、-12V两组电源

网友B:
就是这个意思

±12V电源

楼主:
谢谢了

我想知道怎么用一个变压器解决双12V电源问题  谢谢了

网友C:
这样应该可以

在电源上接一个可变电阻,中间抽头虚地,分开的两部分接入电路,再根据两部分负载内阻不同调节滑动变阻器,最终可以达到你的目的。不过调整起来可能会有点麻烦,原理是这么一回事。

网友D:
上电子市场定做个变压器就行了

220输入
+ /- 12V多一点输出,
完了整流滤波稳压等等。。。
要是开关电源,现成的估计也能买到。。

楼主:
谢谢

小弟在此谢谢大家了 !!

网友E:
变压器 可没有写这

+ -的

网友F:
电子市场多的是,你想要多少都有

网友G:
正负电源

买一个双12V的变压器,初级接220V交流电,用表测次级电压找出中心头,把另两个头一个接整流二极管正极 ,一个接另一个二极管负极,这样就构成一个最简单的+_12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