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我弄坏了爷爷的石英钟

楼主(2008-10-20):
(无正文)

楼主:
图片一正面的

楼主:
图片二正面二

网友A:
没看到石英在哪?

楼主:
回复楼上

石英和线圈没照,那两个线头没错,谢谢

网友B:
感觉是音乐片。

网友C:
是啊,音乐片嘛,哪里是石英钟。

网友D:
他们的意思是

看上去并没有石英晶体振荡器。

也许你这个钟是内置石英(假设这种封装有),也许只是RC振荡器而已。

这种东西,你再咋滴也就是扯断线,处理起来不算难----只要只是断一根,好好查找在哪断的,然后再焊上就是了。

一般来说,断过的线头总是存在的。只要你不是断两根,通常不会有问题。

网友C:
内置石英晶体的,估计就不是地摊的价了哈。

楼主:
谢谢各位捧场

回复10楼的:四根线全段了,没法接了,呵呵,可能是太笨了
这个就是石英钟里的音乐那个部分。表还能走,就是不能报时了。谢谢各位!

网友E:
一个一个的接上试!

  总共就多少种组合?! 石英钟嘛, 一般是一节电池的, 1.5V的电源电压, 怎么接都不大可能折腾坏的. 放心大胆的试就肯定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