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色环电阻的方向

楼主(2008-10-21):
刚看到的,一个10k的和一个120欧的从外表看几乎一样!都是棕红黑黑棕。
在读电阻色环时要从哪个方向开始读呢?请知道的人指点下,多谢了!

网友:
量吧

现在有些电阻的色环都看不出方向了,完全对称

网友A:
我也觉得有时有难度

不过,仔细看,请教人,往往也行。

网友A:
以前有个㎜做过这项工作

可惜她可能结婚生子了,不然我请她来教你一下。

网友B:
应该是这样

色环电阻上的颜色黑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对应着0123456789,金色和银色表示10-1和10-21,,这俩中颜色只是表明误差而已,我觉得是这样!!!

网友C:
电阻色环识别

电阻的色环识别是熟练活
当你看多了和量多了
见到就自然而然知道从哪边看起

简单说说我的经验
一般先看两端
如果出现金银或者漆着跟电阻本身颜色差不多的色环
那端是末端
因为这三种颜色表示的是误差范围

网友D:
色环电阻

电阻的精度在最末段,我觉得不叫好分,多看看,然后多测测就知道了

网友E:
色环靠近 管体的 一端便是

网友:
色环谁都知道,但是现在有些5环是完全对称的,我用电阻10几年都无法确定哪是头和尾,

楼主:
多谢大家啦!!!

网友F:
  最简单也是最准确的方法是用万用表测,我做东西时也碰到整样的问题,现在的电阻好多都不规范,你根本没法判别。

网友G:
应该是误差环离得稍微远点。

但实际上,基本上看不出来。就用万用表量吧。

网友H:
色环电阻末端识别

四环电阻可以根据金银色环来判断电阻末端,五环电阻不可以,它的误差环与有效色环相混,最好据经验或用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