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写的程序怎样和硬件联系起来的

楼主(2008-10-09):
刚刚学单片机,不知道为什么软件写的程序怎样和硬件联系起来的,比如说set p1 那硬件是怎么输出高电平的呢?

网友A:
任何单片机都有一些特殊的内存空间,用以对应相应的硬件

只要正确地使用这些寄存器(注意时序)就能把你的软件和硬件组合成完整的系统。

网友B:
软件中的数据是用0、1表示的,而在硬件中,0、1用电平表示

只要把这些电平通过引脚连出来,就能够实现软件控制这些引脚的电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