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物理电子知识请教大家

楼主(2008-09-17):
目前公司要求:
一纤维束,里面包含几千根小纤维组成,目前要求对再加工。
所以要求加工前能使纤维相互间稍微松散开来。
请问有这种静电装置吗?????
还有自己制造10KV的高压电后,我无论怎么加都是表现出的异性相吸,不能出现使纤维之间相互排斥的现象?10KV电压如何在纤维上使其产生静电?使得产生纤维间互斥而散开?
关键是要如何加?怎么加?

联想到静电球的原理,人一摸静电球,人的头发就会竖起来,这又是什么原理呢?
请各位大侠不吝指教!!!!万分感谢!!

楼主:
自己顶下下

自己顶下,我没有学好物理。
难道大家都没有学好物理吗,还是要保什么密呀
进来看的人也不少!!

网友A:
哈哈,LZ不如用吹风机。10KV啊,小心触点!

网友A:
不过,大家可以探讨一下关于头发一根根的竖起来的问题啊

网友A:
异性相吸,你有这样的体会吗?嘿嘿.....ha ha

网友A:
如果触摸静电球的人要是接地,就会变成一块烤肉!危险啊

楼主:
任何电都有两极吧

任何电都有两极吧。而人站在绝缘体上,摸静电球时绝对是只摸了一极,另外一极哪去了?
还有谁知道为什么人摸了静电球头发会竖起来吗?
人活在世谁没有异性相吸的体会呢,哈

楼主:
至于10KV的凶险性

至于10KV的凶险性嘛,反正我实验时手放在约50CM的办公桌上还是被电了,还好隔得远。要不,小命。。。。。。。。
我试过到10KV时,我们的一般纸张是导电的,还有个有趣的现象,办公室有个电蚊拍,实验时它放在约20CM的地方没有接触。实验后发现它已经牺牲了。
不过现在已经用了绝缘材料安全问题是没有事了。

网友A:
LZ,你是很有高压经验的了,但是也要注意安全啊

网友A:
其实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只是隔着一层纸,一捅就破

网友A:
自己看看有关电磁场的书,也就明白了,哈哈.....

楼主:
呵呵

一隔就几天没有来了,看样子楼上兄弟“wb61850”是知道这个问题啦。
怎么不相告呢

网友A:
回LS兄弟:此事缘于一个情节.....

在俺上初中的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俺突发奇想:做一个高压装置来电蟑螂。哈哈,因为俺家有许多蟑螂。后来俺就做了一个1000V的升压装置,结果呢电晕了不少蟑螂,最后也把俺电晕了(手指被电击出一个洞,嘿嘿)。
俺被击穿以后,突然感悟到:俺是那么的残忍!实在不应该啊。虽然蟑螂是一种害虫,但是我们还是要用一种仁慈的方法消灭它。从此俺就用杀虫剂来消灭这些害虫了,哈哈。
由于受到高压电的电击,使俺对高压电变得恐惧起来,进而失去了了对其的兴趣。从那以后,俺玩的电从来没有超过35V啊。都在安全范围已内啊,嘿嘿.....哈哈。
LZ上来就是10000V,呜呼!幸亏俺没用10000V的装置来消灭蟑螂,否则,就不是手指击穿的问题了,搞不好脑袋就要被击穿了,今天就见不到兄弟们了.....呜呼!呼噜噜.....

网友B:
刚高中毕业 呵呵 可以解释一下静电球

静电球是因为球体上只带一种静电电荷  静电球外壳作为带电体与一与地球相连的同心小球产生静电感应  10kv的电压是不是高了点  静电感应的话会不会被击穿啊   做过一次尖端放电的实验手摇电磁式发电机的电压都可以击穿空气  给个建议    试试做个电容  将纤维束接在一极
  呵呵  见笑

网友C:
a

这应该算是高中物理了吧。
1,要产生足够多的电荷10k电压也不一定就够,功率小点好了这样也安全。然后把电极带电端(另一端电极离远点要不接地也行)接到纤维束的一段。
2,保证每根小纤维都能均衡的戴上同种电荷。建议在纤维束的一端浸入导电溶液里,然后把电极的带电端接到导电溶液。
3,纤维束悬空。

实际没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只是根据中学物理知识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