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芯片实现跑马灯(5路LED)芯片!

楼主(2008-09-17):
求单芯片实现跑马灯(5路LED)芯片!不胜感谢!

网友A:
买STC芯片吧,内置

网友B:
用单片机吧!可以做多种花样。

网友C:
AT89S2051

楼主:
用单片机会增加成本,还有就是元器件放置空间不够。

1、车用产品,电源电压12V以上,电源部分难做(空间问题)。

2、单片机不能直接驱动LED(共50只灯)

3、放置空间非常有限,仅425mm*10mm

网友D:
求单芯片实现跑马灯(5路LED)芯片

求单芯片实现跑马灯(5路LED)芯片

楼主:
用CD4017绝对放不下。

用CD4017绝对放不下,空间只有425mm*10mm,且50只LED为¢5mm直插灯,这样的一块板,只能放下50只LED灯和一些电阻,再加CD4017是绝对放不下的,CD4107还需要时钟电路。

网友E:
你的跑马灯是怎么个跑法?一个从头到尾还是交替跑?

如题

楼主:
回oufuqiang

我的跑马灯是这样跑的,00001,00010,00100,01000,10000,循环,
四路也可以:0001,0010,0100,1000,循环

网友E:
那你的“共50只灯”又是怎么回事?

网友F:
这样的一块板,  只能
                只能
                只能放下50只LED灯和一些电阻,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没法弄了,首先你空间都没有,去讨论用什么芯片有什么意义呀,,,换个大的板子吧,,难不成只占用1mm*1mm的空间将芯片集成在你的板子上?

楼主:
我的样板是用C182芯片,8只脚的。

我的样板是用C182芯片,8只脚的。8只脚是这样安排的,电源,地,时钟(阻容)、其它为5路驱动,这样就可放下了。真不知C182是什么芯片呀

网友F:
许多8脚的单片机都可以完成

8脚单片机一般都是这样的,
8个脚,内部有时钟电路,
也是一个脚电源
一个脚地
一个脚复位(阻容)
其它5个脚输出
有AVR的tiny系列;philips的P89LPC90系列;EMC的EM78156;
PIC16C54/56/8 ....

楼主:
AVR单片机电源电压+12V以上码?IO口输出电流有40mA吗?

AVR单片机电源电压+12V以上码?I/O口输出电流有40mA吗?
可能不行吧!

网友G:
PIC12C508A, 8个脚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H:
单向循环的跑马灯,根本不需要用单片机

单向循环的跑马灯,根本不需要用单片机,用简单的三极管电路就实现了,价格低,还不需要弄什么程序

楼主:
用简单的三极管电路就实现了?

用简单的三极管电路就实现了?请上个图吧!

网友I:
有这样的吗?

有这样的吗?

网友J:
不知道这东西有用没

以前上学是收集的资料。
买小饰品的地方用LED来装饰的集成芯片。

网友K:
莫名其妙

如题,不知楼主是要驱动50只LED还是驱动5只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