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il uvision3的问题

楼主(2008-03-23):
我用的是keil uvision3 装上后新建了一个File&gtnew然后往里面些了一个程序,但编译连接调试的那些工具都是暗的,不能点..怎么办呢?

网友A:
没有保存?

网友B:
要在工程菜单中先建立一个工程。然后再添加.c文件到工程中

然后才能编译。

网友C:
工程里没有文件?

网友D:
要先建立工程文件

要先建立工程文件,然后在添加进去才行的

网友E:
新建一个工程;或者先用例程练一下手……

网友F:
要往工程里加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