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机驱动芯片L298的输出电流如何计算?

楼主(2008-10-24):
我是这样计算的,比如一个电机的额定电流为0.3A, 相电阻为400欧。那么在恒压驱动的时候L298的电压就应该是400*0.3=12V。可是实测的电流小于0.3A。

网友A:
额定电流是指额定负载时的电流

你的仿真马达的负载要是能设定的话,电流就会大上去了
你不加负载测得的是空载电流

楼主:
现在先弄空载的电流

我目前的想法是这样的。 电机转动起来后,还要考虑到 电机是电感性器件。要计算感抗,所以相电流不可以是电压除以相电阻了。

相电流=驱动电压/(相电阻+2*pi*f*RL) 这个公式对吗?

f是脉冲频率。RL是电感值。 感抗=2*pi*f*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