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做PCB设计布局是不是有什么规范或原则?

楼主(2008-10-28):
我做了两个电路(差不多就是EEPROM读写电路,不过其中有许多其它作用的模拟电路),

它们一模一样(功能,元件),只是布局不同(比如电阻位置变了,但还是一样的电阻),

但确一个能正常读写,另一个老出错。。。

还有它们是我手工在通用板上焊的,

请问这是为什么?谢谢!

楼主:
这个,没有高手能讲下经验么。。。。

网友A:
有示波器吗?

看波形,一看就知道

楼主:
波形就是一个有波形,另一个没有。。。。。

网友B:
不能一点波形没有吧 起码有点杂乱点的也好

网友C:
把你的版图发上来看看啊

网友D:
它们是我手工在通用板上焊的

调低点速度看看是不是能正常?

楼主:
回LS各位

此电路太简单我懒得画图直接焊的(也不好意思把这么破的图发上来)。。。。。
电路图是没问题的(一因为太简单不会出错,二因为有个焊板是正常的),
速度是肯定不能降的,譬如我要测串口是不是好用,其频率是9600,我发960的信号一定不能测嘛,
我再描述下状况(此电路已为我所毁,只能回忆):信号频率信号杂声两板都是有的(并且不小,功放是NE5523,这个正常么?),但其中一板能正常工作,
另一板的情况是:输出端不接芯片,输出正常波形(5或6V吧),接了芯片则输出几为0的直线(有很多噪声,还有超过5V的尖刺)。。。。
很明显,是此芯片造成的(其内部有一模拟的对电磁灵敏的HALL SENSOR模块和数字的存储器模块,芯片许多参数包括存储器中内容在一定情况下都由HALL SENSOR决)。。。。。
实不相瞒,此电路是偶有生以来焊的第一块电路板(从前只在实验箱上连接过导线),不知高手有没遇到过什么特别芯片以致出现这种芯片的,我该怎么处理这个坏蛋呢?

==,我画个草图吧

楼主:
图图

阻值忘改了。。。。。至少R3应该是4K。。。。。。

楼主:
趁着黄金时间,再顶下~~